5毫秒定时器中断函数里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还要做消抖处理吗。

楼主(2025-03-26):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可以在中断里计数,按下超过50ms才当成真正按下,不要用delay

网友B:
当然要去抖,5ms中断发现连续两次按下才认为是按下。

网友C:
定义一个1毫秒定时器中断以及unsigned char变量用于时间计数)长按检测用unsigned int)。

按键按住后开始毫秒计数(加满后停止计数否则会溢出),松开清零,计数大于等于消抖时间为有效按键一般25毫秒即可,大型按键抖动时间可能更长。

网友D:
5ms台短,20~50ms合适,每次读入都跟上一次比较,可以避开抖动。

网友E:
扫描发现按键后,设标志,启动20-50ms定时器。定时器中断中再检查按键是否还按下,按下按键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