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如何把输出5V/500mA的充电器GEI 18650电池充电?

楼主(2025-03-26):
最简形式。一个4007二极管串联一个5.1Ω电阻使充电输出电压降到4.2V以下。输出端接一个LED和降压电阻作指示灯,这个电流大小起到调节输出电压的作用。还有没有更简单可靠的办法?

楼主(2025-11-17):
引用 网友A:
利用二极管正向压降降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会随着正向电流的减小而减小。所以,严格的说 ...

您说的有道理。但充电末期电流已经很小,总之这种充电方法不理想,仅是废物利用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联4007是最简办法!调压到4.2V以下要打开外壳

利用二极管正向压降降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会随着正向电流的减小而减小。所以,严格的说降压后的电压会超过4.3V!对没有保护电路的18650锂电池而言是不利的!

网友A:
购买或者自己搭建一个锂电池充电电路吧。网购的模块0.5元就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开关电源的原理图画出来,寻找控制光耦的电压基准和限流电阻,从源头把输出电压控制在4.2v,把限流控制在 ...

串联4007是最简办法!调压到4.2V以下要打开外壳

网友B(2025-04-02):
把开关电源的原理图画出来,寻找控制光耦的电压基准和限流电阻,从源头把输出电压控制在4.2v,把限流控制在100至300ma之间,电流小安全一些,串4007是最粗制滥造的做法,这对于一个只会手动编程的人很难,
只能帮到这里了

网友C:
最简形式,直接改电源电压为4.2V,最通用简单的就是一分钱或几毛钱一个的”锂电池充电板模块“

网友D:
买个几毛钱一个的”锂电池充电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