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口串口的参考原理图

楼主(2025-03-27):
USB转口串口的参考原理图,哪位可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USB转串口方式及其之多,最常见的是用USB转串口芯片,而USB转串口的芯片也多如牛毛。那么,你有选好的芯片么?你要哪个芯片的原理图呢?
就好像你开口装个Windows,人家帮你装 Windows XP 好,还是 Win7 好? 还是 Win11 好?

网友B:
我使用STC8H8K64U(或STC8H2K08U)做的USB转上串口,很稳定。

网友C:
CH340.PDF (233.23 KB, 下载次数: 0) 含有典型应用图

网友D:
搜“FT232 datasheet”就有了。

网友E:
看ch340C  ,官网手册就有

网友F:
用的比较多的有CH340,341

网友G:
引用 网友A:
USB转串口方式及其之多,最常见的是用USB转串口芯片,而USB转串口的芯片也多如牛毛。那么,你有选好的芯片 ...

正解。这世道伸手党真多,不搜一下,不看datasheet,一开口就要原理图,不如直接要一个Gerber好不好

网友H:
USB转串口,网上可以找到比较多的是CH340系列芯片的电路,这个是用CH340G的电路,来自STC51单片机开发板,可以参考。

网友I:
给你一个很久以前做的CH340的小板,原理图不知丢哪儿了。。
可以MINI或MICRO、TYPEC输入,可以输出5V、3V电源,全定义串口引出。。
还可以用于FLYMCU软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STC8H8K64U(或STC8H2K08U)做的USB转上串口,很稳定。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