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几种PLC晶体管输出电路

楼主(2025-03-27):
求几种简单、实用、可靠的PLC光耦隔离晶体管输出电路。输出按极性,分两大类:一类是上拉型,就是用NPN三极管或者N沟道MOS管,以三菱PLC为代表;另一类是下拉型,就是用PNP三极管或P沟道MOS管,以西门子PLC为代表。另外又分普通端口和脉冲(最大100KHZ)输出端口。概括起来是以下四种:

普通上拉型输出电路;
普通下拉型输出电路;
能输出100KHZ的上拉型输出电路;
能输出100KHZ的下拉型输出电路;

网友A:
应该不是用光耦的吧

网友B:
都是通用电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用光耦的吧

普通光耦40kHz到头了,不能穿更快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