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认识这个贴片元件的吗

楼主(2025-03-27):
查了资料没查到

网友A:
大概率是熔断器或PTC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吧

网友C:
看PCB板的丝印啊,F1,这个是保险电阻

网友D:
慢速熔断保险丝

网友E:
大概率是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F:
5V低压一般是自复保险丝。

网友G:
看板子上的元件标志F1,这个应该是保险丝。

网友H:
F1,自恢复保险丝,F是恢复的意思

网友I:
引用 网友H:
F1,自恢复保险丝,F是恢复的意思

F是Fuse保险丝的意思

网友J:
0.5A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F(2025-04-29):
polymeric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PP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