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测周法测量频率变化的问题

楼主(2025-03-28):
最近在做一个复刻多币种学习型投币器的项目,原理大概是通过线圈产生一个振荡信号,投入不同种类的币时,频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1.在频率测量部分设置有三个贴片光敏a,b,c,记录不同位置信号的周期;

2.现在的测量方式是采用中断加计时器的方式,方波信号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下降沿中断检测引脚,当检测到第一个下降沿时开启计时器,第11个下降沿时取出计时器的值,即10个周期(暂定);
3.在硬币通过光敏期间持续采样十个周期的值,测出ab段和bc段的最小周期。
4.给了我一个公式,bc=bc+ab;temp=temp/bc;但是没太理解什么意思,说是temp是bc+ab,但感觉不太对,而且测出来计算的值区分精度也不高;
希望有比较懂这方面的大佬指点下;

楼主:
被测信号在30khz左右,看网上说高频都用的测脉冲数量的方式,我一开始也是设置时间窗口测脉冲数量,但是投币时频率变化差距很小,两种不同的币最小周期差距精度达到0.01us,测脉冲数量测不出区别,测周期倒是有一些细微区别

网友A:
用模拟信号试试,不同的币质量或材质相差很大,高频线圈的损耗就会不同,像你说的这种方法确定有实际成功项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模拟信号试试,不同的币质量或材质相差很大,高频线圈的损耗就会不同,像你说的这种方法确定有实际成功项 ...

我现在就是拿公司已有的产品自己测试去复刻实现一样的功能,公司没给源代码,只给一些提示让自己测试样机来写。至于用模拟信号,硬件部分电路是固定的,用74hc14把正弦波信号整形得到方波连接到下降沿中断。跟前辈确定过是用多周期测最小值的方法,但是三段光敏那里的算法搞不懂,现在是不同材质的能比较明显区分,但是同材质不同尺寸的,测量结果差距很小,不知道怎么进一步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