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3酒精传感器的 PPM计算公式是什么

楼主(2025-03-28):
谢谢大家

网友A:
MQ系列传感器的电压与浓度的转换关系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表示:Gas concentration (ppm) = pow (11.5428 35.904 Vrl / (25.5 - 5.1 * Vrl), 0.65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MQ系列传感器的电压与浓度的转换关系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表示:Gas concentration (ppm) = pow (11.5428 35.90 ...

这个算法的测试结果不理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算法的测试结果不理想

那就拿你的测试数据编造一套理想的公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