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UV4汉化的怎么样?会不会出错,功能减少?或者功能混乱?

楼主:
大家先参考下。keil c51 UV4汉化的怎么样?会不会出错,功能减少?或者功能混乱?

网友A(2025-03-28):
就那么几个单词还看不懂就改行算了。

网友B:
用过汉化版 的,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沙发的话直接越过,有什么毛用
首先,有条件的话,还是推荐学一下英语,毕竟,以后还是用得着的
如果实在没有条件,或者是真心学不下去又爱单片机,你可以汉化使用一段时间,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实践是真理

网友D:
建议用原厂原版的。
所谓“汉化版”的都不是官方出的,是在没有官方中文版的前提下,第三方做的汉译版,说0误差,那是不可能的。
看图片,明显就是"汉译版",还没有做到完全“汉化”。只是菜单和窗体做一些对应的汉译,仅此而已。
不信你打开帮助文件,里边依然是E文。。。而帮助文件往往是最需要汉化的地方,可是“汉译版”做不到。。。
一个软件,只是一个工具,英译汉多少有偏差,特别是一些专业词语上的表现更是如此。。
又没多少词汇量,为什么不学一下E文呢?

网友E:
当你遇到异常问题,反复检查认为编程没有错误,编译就是通不过,或是通过了,但使用中感到有问题但又找不到原因,这个时候你会怀疑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原厂原版的。
所谓“汉化版”的都不是官方出的,是在没有官方中文版的前提下,第三方做的汉译版,说 ...

这话说的
英语不是那么好学的,你要是已经会了,可能觉得好学的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可能是没时间,可能内心就不想学
比如我,就是另外一种,虽然知道英语很重要,虽然也尝试过好多次去学一下,也许是上了年纪了,接受新知识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确实是没法坚持下去的

网友F:
也许是业余爱好者,汉化的用了几年还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G:
原版用的多了就熟悉了,英翻汉和汉翻英一样有很多词汇翻译的差强人意,尤其是专业方面。单片机需要牢记的东西就要死记硬背,也就那么几百条。老用汉化的会产生依赖懒惰的思想对深入使用不利。

网友H:
我用了几年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话说的
英语不是那么好学的,你要是已经会了,可能觉得好学的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因,可能是没时间,可 ...

你说的没错。
在校时学不好E文,一大堆的语法语态与中文完全不同,泛泛地背大量单词,再加上或多或少有抵触心理,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但离校了就不同了:针对性的学习还是比较轻松的,不求能流利口语对话,至少半猜半蒙、联系上下文书面翻译还是能做到89不离10的。。个别不会的单词再运用翻译工具,还不是手到擒来?

日积月累,看个菜单、文档什么的,也不会有什么压力了。
。。本人初中未完成,几十年来,东捡一个单词,西学一句语法,,,现在看器件手册基本上能看懂。与鬼佬 简单对话,加上手势比划比划,即使没有专业翻译陪同,也是行的通的

总而言之,为了RMB,自然会有动力。

网友I:
没必要汉化,总共就那几个设置用得上

网友J:
只要是英文的,我从不汉化。汉化问题肯定是有的,一下说不完。

网友K(2025-07-12):
其实,汉化的部分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