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干净拆焊直插元件的方法成都电路板设计

楼主(2025-03-29):
在做项目的时候,拆除电路板上的元件也是有的事情,拆元件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是那么轻松。
贴片元件还好,用热吹风吹吹就能把芯片给吹下来,焊盘也比较干净,直插元件就得麻烦一点了,毕竟直插元件拆下来容易,但把焊盘清理干净还是有点麻烦的。
不过,用以下的方法还是能比较轻松拆焊直插元件,并把焊盘处理干净的。
本文介绍一种经实践检验有效的直插元件快速干净拆焊的方法,承接电路板设计开发。
1、用热风拆焊直插元件
拆焊还是常规的工艺,在电路板的背面,用热风(热吹风)反复吹芯片的引脚,大概320℃-350℃就可以,直到吹到元件松动,把元件拔出来就好。

2、用吸锡器清除焊盘上的焊锡
元件拆下来了,但是焊盘上的焊孔可能还被焊锡堵住了,怎么办呢?业务Q:25三一二六三七26
此时需要使用到一个工具:吸锡器。吸锡器有几种,一般是:
l 电动吸锡器。可以自加热,按一下按钮能自动吸气。
l 弹簧电热吸锡器。可以自加热,但是吸锡的时候需要先按一下弹簧储能,再按吸气按钮才能吸气。
l 手动吸锡器。不能自加热,需要借助电烙铁、热风加热,吸锡的时候也需要先按弹簧储能。

很自然的,第一种电动吸锡器最好用,不过价格也贵一点。
清除焊锡的方法是,先加热吸锡器,对准焊孔熔化焊锡后吸气就行。假如焊盘上焊锡少了不容易加热焊盘,那么可以用吸锡器沾一点松香用松香液导热去加热焊盘,吸锡会更加容易。

使用吸锡器的时候要注意,先加热对准接触焊盘按一下吸气键,然后挪开吸锡器后再松开按键,不然容易掉锡到电路板上。
一般,吸个一两次焊盘就比较干净了。
这个拆焊工艺经过测试,拆除一般的直插元件效果不错。
沙鸥-成都

网友A:
还有吸锡线,空心针。。。

网友B:
对于无铅高熔点的,要混一点含铅的锡浆,比较容易化开,一一般用过期的干锡就行

网友B:
关于吸锡线,既可以拆锡,也可以焊密集脚元件,比如我一般用废弃的吸锡线,蘸松香拖焊芯片管脚,既不连锡,也可焊牢

网友C:
想快速的话一般都是直接加锡烫下来,图片示意中的两脚原件,一般1秒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快速的话一般都是直接加锡烫下来,图片示意中的两脚原件,一般1秒搞定

哥,两脚元件还加锡?难道烙铁头是吃素,找个角度不能跨两个焊点吗?

网友D:
我用空芯通针。

网友E:
我见我们车间是这样拆件的:用一个小锡锅,尽量装满锡,熔开,以锡不溢出为准,把电路板的背面放到锡锅上,使要拆的件的管脚接触到锡面,然后用手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