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恒流源电路的思考

楼主:
请问下在这个电路里面,ss8050 Vce间的电压最低可以为多少,这个电路还能保证恒流,或者R57最大为多少Ω,这个电路可以保证恒流

网友A(2025-03-29):
三极管CE电压大于0.7V就处于放大状态,你电路中E极为2.5V,则C极3.2V以上就能保证恒流输出。恒流值为0.926mA,R57电压端3.3V,则R57最大值=(3.3-3.2)/0.926=0.108K=108欧姆。

网友B:
R61和R72之间差了个8050的b极电流,应该用MOSFET。

网友C:
宝珠弹雀!?2个三极管足以且范围大,或431也太有余范围小。看我前几天回复恒流。

网友D:
貌似和横流值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E:
负载电压max:(若负载电阻 R57过大,导致 Vce<0.5V,SS8050可能进入饱和区,恒流失效)
Vmax=3.3V−Vce−V发射极电压=3.3V−0.5V−1.8V=1.0V
负载电阻:R57=1.0V/22.9mA≈43.7Ω
所以建议是不超过43Ω

网友B:
运放输入+-相等,也就是说8050的e极电压是2.5V,深饱和可以认为Vce=0.3V,也就是说c极电压2.8V。可以推出R57+R61上面最大电压0.5V。恒流值=U431/R72=2.5V/2.7k=0.925mA,则R57+R61最大值540欧,去掉R61上面79欧,则R57最大值461欧。

网友F:
没有必要这么复杂了,两个器件就可以完成,多学学基础吧!
如果想恒流精度高,电阻你就选一个高精度的金属膜电阻,3W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没有必要这么复杂了,两个器件就可以完成,多学学基础吧!
如果想恒流精度高,电阻你就选一个高精度的金属 ...

这电路不行,317静态电流5mA,楼主要恒流的电流不足1mA,你还是好好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负载电压max:(若负载电阻 R57过大,导致 Vce

你这是不是算错了,Vmax=3.3V−Vce−V发射极电压=3.3V−0.5V−1.8V=1.0V,Vce的0.5V是800MA时,这电路1MA都不到,绝对到不了0.5V,其次发射极电压的1.8V?

网友G:
2.5V/2.7K≈0.926MA,SS8050饱和压降(按1MA估算)0.2V,R57+R61的压降即是3.3v-2.5v-0.2V=0.6V,0.6V/0.926MA≈648欧姆,648-78.7=569.3,大家算的都有差别,但是400-500欧姆这个范围是对的,只有R72上的恒流电流可以具体算出,而且这个电流还包括SS8050的BE电流,虽然这个电流非常低可以不予考虑,但是SS8050的饱和压降却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值,没有一个精细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G:
2.5V/2.7K≈0.926MA,SS8050饱和压降(按1MA估算)0.2V,R57+R61的压降即是3.3v-2.5v-0.2V=0.6V,0.6V/0.92 ...

Vce饱和压降可以按0.3V估算,小电流如楼主的图可以低至0.1V以下。

网友C:
闲来无事,就玩玩恒流电路,恒流电路形式其实不多,有集成电路中的三极管形式,也有分立元件三极管的形式,集成电路形式有如专用的稳压集成TL431或是一般运放组成的;
运放组成的暂且不论,就论TL431集成稳压灵活应用电路组成恒流控制,由431电器参数可知,其放大倍数已经很大了,足以使其具有非常稳定的稳压性能,相对普通稳压管而言,因此,这个电路中再使用运放不会改善什么,只是浪费运放而已,再大的放大倍数也于事无补,因为431放大倍数已经足够用了.
其实使用431组成的恒流电路非常简单,2个电阻2个管子即可,看下图:

从图中元件参数可计算出恒流值与电阻的关系即431的稳压值2.5除以1K电阻=2.5毫安电流。下面我们来改变电压值,看看恒流值是否稳定。

下面我们再变换一种形式的恒流电路,其实就是早期的稳压管给三极管基极的基本稳压电路通过发射极电阻组成的恒流电路形式:

从以上2个图对比也能看出稳定值在千分范围内,可以说是很高的了,其电流为2.49-1.88=0.61,这个0.61也就是三极管的EB压降。
另一个问题是负载的范围有多大,从理论上来说,极限就是三极管的最大动态范围,极限就是到三极管的饱和压降,即2.5或1.9,从以上电路图分析所得,从以上电路可知1.9电压比较低,相对动态范围就比较大些,因此,推荐使用1.9的电路形式,那么,可以推算:1.9+0.6=2.3,3.3-2.3=1,那么,1伏特的电压范围,2毫安的电流,电阻=1除以2约等于0.5K大约的范围,如果要精确些,则要查使用的三极管特性曲线中的饱和值。

从上2电路图测试可以看出,负载电阻一旦超过了以上粗略计算的值,就出现了非恒流值,即破坏了电路的恒流条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闲来无事,就玩玩恒流电路,恒流电路形式其实不多,有集成电路中的三极管形式,也有分立元件三极管的形式,集成 ...

你这个电路和楼主电路都有一个同样的缺陷,就是测量电流的电阻和负载上面的电流并不一样,差一个Ib。其实8楼的电路最简洁,317稳不了5mA以下的电流,可以用微功耗的LDO替代。

网友C:
431是非常优秀的元件,在稳压领域可以说是做到极致,毫不夸张,一个优秀元件无法否定,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有很高放大倍数可以利用,我准备在下一个电子开关电路中应用。

网友H:
实际测量R57=200欧是可以恒流的。R61是可变电阻,最大也可到200欧左右。

网友B(2025-04-28):
引用 网友C:
431是非常优秀的元件,在稳压领域可以说是做到极致,毫不夸张,一个优秀元件无法否定,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 ...

再怎么狡辩也掩饰不了13楼图的缺陷。

网友I:
三极管作恒流源之用,那就跟线性稳压一样,压降起码必须永远大于这三极管的饱和压降。

网友A:
电路可能不稳定,1、2脚要接一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可能不稳定,1、2脚要接一个电容

不!楼主的图是个稳定的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