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路为什么不起震

楼主:
或者有哪个高手给个类似能震荡的参考下,要三点电感式的。多谢

网友A(2025-03-29):
bing "hartley oscillator circuit"

网友B:
Q2集电极上串联的L2是电感还是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2集电极上串联的L2是电感还是电阻?

L1已经破坏了Q2的直流工作点,Q2是不工作的。但是楼主问的是起振问题,只有Q1有这个问题,Q2不存在起振不起振。

网友C:
Q2限制了L的震荡,Q2接法需要更改,注意同名端和上电速度就可。

网友D:
不太懂,看这参数频率应该挺高的,8050这个东西不知道能不能支持到这个频率

网友E:
先断开Q2看看,因为Q2不参与震荡

网友F:
Q2没有直流工作点

网友G(2025-06-01):
Q2射极有阻抗,变换至基极阻抗后,对LC槽路的加载程度有限,反而是那C3,跟C4一样大,是不是太小了,槽路从电源获取的功率太弱,即使全部反馈也不一定能把Q1带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G:
Q2射极有阻抗,变换至基极阻抗后,对LC槽路的加载程度有限,反而是那C3,跟C4一样大,是不是太小了,槽路从 ...

正反馈只佔槽路能量的一小部份,在槽路吃不饱的前提下,Q1那个 5.1kΩ 的 R2 足以构成严重分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正反馈只佔槽路能量的一小部份,在槽路吃不饱的前提下,Q1那个 5.1kΩ 的 R2 足以构成严重分流。

楼主的图中L1没有参数,无法计算阻抗,所以R2是否构成严重分流不能确认。请不要在没有经过计算的前提下信口开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Q2射极有阻抗,变换至基极阻抗后,对LC槽路的加载程度有限,反而是那C3,跟C4一样大,是不是太小了,槽路从 ...

没有定量计算就别乱说了,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不好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没有定量计算就别乱说了,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不好吗?

这电路,看布局,相位条件是没毛病的,
幅度条件嘛,反馈系数本来也足够,这样的电路本该是零失败才对,
哈特莱电路是电感反馈,电感反馈去掉电容还能震,问题是,Q2、L1C4和R2都是Q1的负载,皆通过C3耦合,C3只有47pF是不是太小了 (短路也不行),在仿真中增至1nF,並且把L2的mH改成μH,电路动了。

网友:
楼主的图中L1没有参数,无法计算阻抗,所以R2是否构成严重分流不能确认。请不要在没有经过计算的前提下信 ...

谐振啊,LC阻抗相等就谐振,跟大小有关吗?!
而震荡电路的频率是LC槽路说了算的,这里就是L1C4嘛,而並联谐振时,槽路视在阻抗都是近乎无穷大的,不对吗?!
L1 没标示的不单是阻抗,还有分压比,那就不是实际电路故障排查而是思考题了,
如果L1太小,槽路谐振频率超过Q1的「截止」频率,震不了很正常,
另外,给L1加载的,除了那个R2,还有共射电路的输入阻抗,对L1C4槽路Q值的影响不可忽视,
根据自己做过的实验,不论哈特莱抑或阿姆斯壮,不在基极串个几十Ω的电阻还真的震不起来,这跟单纯变压器反馈而且Vcc极低的焦耳小偷是不一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谐振啊,LC阻抗相等就谐振,跟大小有关吗?!
而震荡电路的频率是LC槽路说了算的,这里就是L1C4嘛,而並 ...

你不是说C3太小了吗?不知道频率你怎么知道C3太小?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不是说C3太小了吗?不知道频率你怎么知道C3太小?

C3是耦合电容,其实就是补全交流输出所需的第二电源,
C4=C3,那么,Xc4=Xc3,如果频率低至 Xc4 可以忽略的程度,Xc3也同样会很大,L1C4槽路还能从R13套取多少电流,
即使没有R2,但Q1的输入阻抗对L1而言已是个不轻的负荷,分压比愈高,负荷愈重,Xʟ1会减小,Q值变成有载Q值Qʟ……。

网友G:
哈特莱震荡电路,书本记载的,网上搜到的,都是C3数倍于C4,自己搭过的电路也是这样做才会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C3是耦合电容,其实就是补全交流输出所需的第二电源,
C4=C3,那么,Xc4=Xc3,如果频率低至 Xc4 可以 ...

"如果频率低至 Xc4 可以忽略的程度"这个假设就是错的,后面不用看了。

网友:
"如果频率低至 Xc4 可以忽略的程度"这个假设就是错的,后面不用看了。

我也没说我对啊,是对是错,就你们这些大神懂,我只管  不懂就看书搜网,看书搜网还是不懂就得问。

网友G:
这图,来自外国的专业网站,不是论坛网友一己之言,
哈特莱震荡器LC槽路的电感,可以两个独立而不需组成自耦变压器,我记下了,但亦不过是拾人牙慧,不是我自己的知识。

网友:
楼主的图中L1没有参数,无法计算阻抗,所以R2是否构成严重分流不能确认。请不要在没有经过计算的前提下信 ...

这「河」不「开」,你们能知道我错在哪里吗?!
装哑巴作壁上观,不现实,聊天对话,才能豁然开朗,
当然了,愿不愿意指导是你们的自由,不想教就拉倒,反正你们会觉得,我懂不懂与你们何干,况且我不过是爱好者,没有入行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