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温湿度显示(DHT11)仿真程序

楼主(2025-03-31):
仿真+代码

仿真

仿真

#include "DHT11.h"
#include "LCD1602.h"
//灯、蜂鸣器、按键引脚定义
sbit led1    = P1^1;  //正常指示灯
sbit led2    = P1^2;  //超限指示灯
sbit buzz    = P2^1;  //蜂鸣器
sbit key_set = P3^2;  //设置键
sbit key_jia = P3^3;  //加键
sbit key_jian= P3^4;  //减键

//变量定义
uchar temp_up=35,temp_down=10;//存储温度上、下限值
uchar humi_up=80,humi_down=40;//存储湿度上、下限值
uchar set_f;                           //设置选择标记,=0非设置,=1设置湿度上限,=2设置湿度下限
                                                  //     =3设置温度上限,=4设置温度下限,=5设置照度上限,=6设置照度下限
uchar Flash;        //闪烁信号
uchar  U8FLAG;
uchar  Temp_H,Temp_L,Humi_H,Humi_L,Check_data;//温度整数位,小数位;湿度整数位
//显示固定内容
void fix_display()
{
        LCD_ShowString(1,1,"Humidity: ");//humidity
        LCD_ShowString(2,1,"Temperature: ");//temperature
        LCD_ShowString(1,13,"%");
        LCD_ShowString(2,16,"C");
}

//显示当前测出的内容
void now_display()
{
        if(temp_up<Temp_H||temp_down>Temp_H||humi_up<Humi_H||humi_down>Humi_H)//当温湿度超过界限时
        {
                //蜂鸣器响,超限指示灯亮
                buzz=0;
                led1=1;
                led2=0;
        }
        else  //蜂鸣器不响,正常指示灯亮
        {
                buzz=1;
                led1=0;
                led2=1;
        }
        //显示实测的照度与温湿度
        LCD_ShowNum(1,11,Humi_H,2);
        LCD_ShowNum(2,14,Temp_H,2);

}

//显示设置时的内容
void set_display()
{
                LCD_ShowString(1,1,"Humi:Up");
                LCD_ShowString(2,1,"Temp:Up");
                LCD_ShowString(1,10,"Down");
                LCD_ShowString(2,10,"Down");
                //利用定时器设置Flash闪烁值以达到闪烁效果
                if(Flash==1&&set_f==1){LCD_ShowString(1,8,"  ");}  //当Flash等于1则清零,等于0则显示
                else{LCD_ShowNum(1,8,humi_up,2);}                  //当set_f标记键分别等于1,2,3,4时,设置不同位置
                if(Flash==1&&set_f==2){LCD_ShowString(1,14,"  ");}
                else{LCD_ShowNum(1,14,humi_down,2);}
                if(Flash==1&&set_f==3){LCD_ShowString(2,8,"  ");}
                else{LCD_ShowNum(2,8,temp_up,2);}
                if(Flash==1&&set_f==4){LCD_ShowString(2,14,"  ");}
                else{LCD_ShowNum(2,14,temp_down,2);}
}

//按键扫描
void scan()
{
        if(key_set==0)  //当设置键摁下时
        {
                Delay_ms(7);
         if(key_set==0)
         {
                buzz=1;  //蜂鸣器关闭,所有LED熄灭
                led1=1;
                led2=1;

                if(set_f==0) //进入设置模式
                {
                        LCD_WriteCommand(0x01);  //清屏
                        Delay_ms(10);
                }
                set_f++;     //每摁一次key_f设置键,set_f标记键便加1
                if(set_f==5) //当循环6次,即摁下key_set设置键6次时,把set_f标记键置0
                {
                        set_f=0;
                        LCD_WriteCommand(0x01);  //清屏
                        Delay_ms(10);
                        fix_display();  //显示固定内容
                }
         }
                  while(!key_set);  //当摁下key_sey设置键松手时,完成一次操作
        }

        if(key_jia==0&&set_f!=0)  //加法键
        {
                Delay_ms(7);
                if(set_f==1){humi_up++;}
                if(set_f==2){humi_down++;}
                if(set_f==3){temp_up++;}
                if(set_f==4){temp_down++;}
        }

        if(key_jian==0&&set_f!=0) //减法键
        {
                Delay_ms(7);
                if(set_f==1){humi_up--;}
                if(set_f==2){humi_down--;}
                if(set_f==3){temp_up--;}
                if(set_f==4){temp_down--;}
        }
}

void main()
{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18;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0标志
        TR1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1=1;
        EA=1;
        led1=1;
        led2=1;
        LCD_Init();    //LCD初始化
        fix_display(); //显示固定内容
        Delay_ms(100);
        while(1)
        {
                scan();  //按键扫描
                if(set_f==0) //表示并未进入设置操作
                {
                        EA=0;          //关闭中断
                        DHT11_read();          //DHT11读取温湿度值
                        now_display();         //显示实测内容
                        EA=1;  //打开中断
                }
                else
                        set_display();   //显示设置内容
        }
}

void Timer1_Rountine() interrupt 3  //中断程序
{
        static unsigned int T1Count;
        TL1 = 0x18;  //设置初值
        TH1 = 0xFC;
        T1Count++;
        if(T1Count>=500)  //每隔500ms,即0.5秒
        {
                T1Count=0;
                Flash=!Flash;   //Flash翻转
        }
}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