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音乐频谱显示器

楼主(2025-03-31):
什么时候进行FFT变换呢,目前想到的是DMA进行半中断设计,在中断中进行FFT变换,然后取模,量化,这一步是否会大于128点的采样时间呢,40000Hz采样。

网友A:
用CMSIS里面的DSP库算FFT是最快的。

网友B:
这要看你用那一个型号?M3 或以上都应该没问题, M0的话估计你做不到

网友C:
FFT没有做过,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很多有用STC带ADC的8051单片机来做,那么,我认为M0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M3没有DSP功能软件FFT计算占用时间长,会大于128的采样时间,显示频谱你就是计算的高也未必刷新的那么快人眼也看不出来,这东西不是示波器别太纠结采样一定数据后计算刷新显示就好了

网友E:
看你的型号

网友F:
FFT要在采样完一组数值之后进行,采样数是256还是1024取决于你的采样间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M3没有DSP功能软件FFT计算占用时间长,会大于128的采样时间,显示频谱你就是计算的高也未必刷新的那么快人 ...

用查表就行了,不用DSP

网友F:
128个点进行取模量化的时间远小于于128个点采样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