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设置了按键长按切换显示画面,但长按后却不切换

楼主(2025-04-01):
原本是一个酸度实时检测的模块,单片机用的是STC8H1K08,我想加一个报警设定页面,规则是长按KEY1就切换界面,虽然能通过KEIL C51的编译,但下载后运行,发现长按KEY1界面没有切换,我是MCU引脚接按键再接地,同时并了一个0.1uf的电容做硬件消抖。请大神帮忙看下是哪里错了。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C8H_Delay.h"
#include "STC8H_UART.h"
#include "STC8H.H"
COMx_InitDefine COM2_InitStruct; // UART1 配置结构体

// 按键引脚定义
sbit KEY1 = P3^5;
sbit KEY2 = P3^6;
sbit KEY3 = P3^7;

// 添加全局变量
u8 current_interface = 0;    // 0=主界面,1=设置界面
u16 key_press_time = 0;     // 按键按下时间计数

// 按键检测函数
#define SHORT_PRESS 100      // 短按阈值(100ms)
#define LONG_PRESS  1000     // 长按阈值(1000ms)

u8 KEY1_Scan(void)
{
    static u8 key_release = 1;  // 按键释放标志

    if(key_release && !KEY1)  // 按键按下且之前是释放状态
    {
        delay_ms(10);  // 消抖
        if(!KEY1)
        {
            key_release = 0;  // 清除释放标志
            key_press_time = 0;  // 清零计时
            return 0;  // 开始计时
        }
    }
    else if(!KEY1)  // 按键持续按下
    {
        key_press_time++;
        if(key_press_time >= LONG_PRESS/10)  // 长按判断
        {
            key_press_time = 0;
            return 2;  // 长按
        }
    }
    else  // 按键释放
    {
        if(!key_release && key_press_time >= SHORT_PRESS/10)  // 短按判断
        {
            key_press_time = 0;
            key_release = 1;
            return 1;  // 短按
        }
        key_press_time = 0;
        key_release = 1;
    }
    return 0;
}

// 显示设置界面
void showSettingInterface(void)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50, 0, 9, 16);
    OLED_ShowChinese(66, 0, 10, 16);
    OLED_ShowString(0, 3, "1.", 16);
    OLED_ShowChinese(16, 3, 13, 16);
    OLED_ShowChinese(32, 3, 14, 16);
    OLED_ShowChinese(48, 3, 9, 16);
    OLED_ShowChinese(64, 3, 10, 16);
    OLED_ShowString(0, 6, "2.", 16);
    OLED_ShowChinese(16, 6, 12, 16);
    OLED_ShowChinese(32, 6, 14, 16);
    OLED_ShowChinese(48, 6, 9, 16);
    OLED_ShowChinese(64, 6, 10, 16);
}

// 初始化 UART2
void UART2_Init(void)
{

    COM2_InitStruct.UART_Mode = UART_8bit_BRTx;       // 8 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COM2_InitStruct.UART_BRT_Use = BRT_Timer2;        // 使用 Timer1 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COM2_InitStruct.UART_BaudRate = 9600;             // 波特率 9600
    COM2_InitStruct.Morecommunicate = DISABLE;        // 不允许多机通信
    COM2_InitStruct.UART_RxEnable = ENABLE;           // 使能接收
    COM2_InitStruct.BaudRateDouble = DISABLE;         // 不加倍波特率
    UART_Configuration(UART2, &COM2_InitStruct);      // 配置 UART1
    IE2 |= 0x01;                                         // 使能 UART2 中断
    EA = 1;                                           // 使能全局中断
}

// 发送检测指令
void sendDetectionCommand(void)
{
    TX2_write2buff(0xA0);
    TX2_write2buff(0x00);
    TX2_write2buff(0x00);
    TX2_write2buff(0x00);
    TX2_write2buff(0x00);
    TX2_write2buff(0xA0);
}

// 解析接收数据
void parseUARTData(u16 *pht, u16 *temp)
{
    if (COM2.RX_Cnt >= 6) // 确保接收到 6 字节
    {
        if (RX2_Buffer[0] == 0xAA)
        {
            u8 sum = 0xAA + RX2_Buffer[1] + RX2_Buffer[2] + RX2_Buffer[3] + RX2_Buffer[4];
            if ((sum & 0xFF) == RX2_Buffer[5]) // 校验和验证
            {
                *pht = (RX2_Buffer[1] << 8) | RX2_Buffer[2]; // 酸度值
                *temp = (RX2_Buffer[3] << 8) | RX2_Buffer[4]; // 温度 ADC 值
            }
        }
        COM2.RX_Cnt = 0; // 清空接收计数器
    }
}

// 清空动态显示区域
void clearDynamicArea(void)
{
    u8 i;
    OLED_Set_Pos(51, 4); // 酸度 值区域
    for (i = 0; i < 24; i++)
    {
        OLED_WR_Byte(0, OLED_DATA); // 清空 24 像素宽
    }
    OLED_Set_Pos(49, 6); // 水温值区域
    for (i = 0; i < 24; i++)
    {
        OLED_WR_Byte(0, OLED_DATA); // 清空 24 像素宽
    }
}

// 显示浮点数(例如 25.0)
void OLED_ShowFloat(u8 x, u8 y, float num, u8 size)
{
    u16 int_part = (u16)num;                      // 整数部分
    u16 dec_part = (u16)((num - int_part) * 10);    // 小数部分(一位)
    OLED_ShowNum(x, y, int_part, 2, size);          // 显示整数部分
    OLED_ShowChar(x + 16, y, '.', size);            // 显示小数点
    OLED_ShowNum(x + 24, y, dec_part, 1, size);       // 显示小数部分
}

int main(void)
{
    u16 pht_value = 0;  // 酸度 值
    u16 temp_value = 0; // 温度 ADC 值
    float temp = 0.0;   // 实际温度值

    P_SW2 |= 0x80;  // 使能访问 XFR
    IRCBAND = 0x00; // 选择 11.0592MHz
    IRCDB = 0x00;   // 频率不翻倍
    P_SW2 &= 0x7F;  // 关闭访问 XFR

    P1M0 = 0x00;    // 设置 P1 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OLED_Init();         // 初始化 OLED
    OLED_ColorTurn(0);   // 正常显示(非反色)
    OLED_DisplayTurn(0); // 正常显示(非翻转)
    UART2_Init();        // 初始化 UART1

    // 设置P3.5~P3.7为上拉输入模式
    P3M1 &= ~(0xE0);  // P3.5~P3.7设为输入模式
    P3M0 &= ~(0xE0);
    P3PU |= 0xE0;     // P3.5~P3.7使能上拉电阻

    // 显示固定内容(只执行一次)
    OLED_Clear();                        // 清屏
    OLED_ShowChinese(25, 0, 0, 16);      // 显示 “注”
    OLED_ShowChinese(89, 0, 1, 16);      // 显示 “意”
    OLED_ShowChinese(9, 2, 2, 16);       // 显示 “酸”
    OLED_ShowChinese(33, 2, 3, 16);      // 显示 “度”
    OLED_ShowChinese(57, 2, 4, 16);      // 显示 “检”
    OLED_ShowChinese(81, 2, 5, 16);      // 显示 “测”
    OLED_ShowChinese(105, 2, 6, 16);    // 显示 “中”
    OLED_ShowString(0, 4, "PHT", 16);    // 显示 "PHT"
    OLED_ShowChinese(25, 4, 11, 16);     // 显示 “值”
    OLED_ShowString(41, 4, ":", 16);     // 显示冒号
    OLED_ShowString(80, 4, "pht", 16);     // 显示pht
    OLED_ShowChinese(0, 6, 2, 16);       // 显示 “水”
    OLED_ShowChinese(24, 6, 7, 16);     // 显示 “温”
    OLED_ShowString(41, 6, ":", 16);     // 显示冒号
    OLED_ShowChinese(96, 6, 8, 16);     // 显示 “℃”

    while (1)
    {
        u8 key_value = KEY1_Scan();
        if(key_value == 2)  // KEY1长按
        {
            current_interface = !current_interface;  // 切换界面
            if(current_interface)
            {
                showSettingInterface();
            }
            else
            {
                OLED_Clear();  // 切回主界面时清屏
                // 重新显示主界面固定内容
                OLED_ShowChinese(25, 0, 0, 16);      // 显示 "注"
                OLED_ShowChinese(89, 0, 1, 16);      // 显示 "意"
                OLED_ShowChinese(9, 2, 2, 16);       // 显示 "酸"
                OLED_ShowChinese(33, 2, 3, 16);      // 显示 "度"
                OLED_ShowChinese(57, 2, 4, 16);      // 显示 "检"
                OLED_ShowChinese(81, 2, 5, 16);      // 显示 "测"
                OLED_ShowChinese(105, 2, 6, 16);     // 显示 "中"
                OLED_ShowString(0, 4, "PHT", 16);    // 显示 "PHT"
                OLED_ShowChinese(25, 4, 11, 16);     // 显示 "值"
                OLED_ShowString(41, 4, ":", 16);     // 显示冒号
                OLED_ShowString(80, 4, "pht", 16);   // 显示pht
                OLED_ShowChinese(0, 6, 2, 16);       // 显示 "水"
                OLED_ShowChinese(24, 6, 7, 16);      // 显示 "温"
                OLED_ShowString(41, 6, ":", 16);     // 显示冒号
                OLED_ShowChinese(96, 6, 8, 16);      // 显示 "℃"
            }
            while(!KEY1);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_ms(100); // 防抖
        }

        if(!current_interface)  // 主界面
        {
            sendDetectionCommand();                 // 发送检测指令
            delay_ms(100);                          // 等待数据返回
            parseUARTData(&pht_value, &temp_value);   // 解析数据
            temp = temp_value / 100.0;              // 转换温度值为浮点数

            clearDynamicArea();                     // 清空动态显示区域
            OLED_ShowNum(51, 4, pht_value, 3, 16);   // 显示 酸度 值
            OLED_ShowFloat(49, 6, temp, 16);         // 显示水温值
        }

        delay_ms(10);  // 10ms扫描一次按键
    }
}

网友A:
长按是在KEY1_Scan()函数里面判断的,如果是长按返回2,但是你调用这个函数根本就不判断返回值,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长按。

网友B:
按键用状态机最好

网友C:
我一般是在按键函数里面直接判断是长按还是短按
bit key;
unsigned z;
if(k==0&&key==0)
    {
     delay_ms(5);     if(k==0)                              //确认有按键信号
             {
              z=0;
               while(k==0&&z<1000)
                         {
                           delay_ms(1);                       // 1ms加1
                           z++;
                         }
               if(z<1000)                                      //在1秒之内松手的判定为短按
                         {
                           key=1;
                            .................
                          }
               else                                              //反之则是长按
                         {
                           key=1;
                           ..................
                          }
              }
     }
if(key==1)                   //松手检测
    {
      if(k==1)
           {
              delay_ms(5);
              if(k==1)
                       {
                         key=0;                 //检测通过,清除按键标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