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寸OLED清屏代码的问题

楼主(2025-04-01):
我想指定某行某列的地方清除显示,比如我想把48列2行 字体16的地方清除,怎么改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列
//y:0~63  行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8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网友A:
在指定位置写一个全黑字符就行了,这么简单的道理都要上网来问?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在你要清屏的那一行写空字符 比如 OLED_ShowString(0,0,"此位置写空字符 也就是空格,想清多少就空几个格",16);

网友C:
楼上都是正解,定点擦除就是点点反显。

网友D:
40f38d64dcb3e4914ee58a4ccab06045 (1).png 就在你对应的地址写0就可以了啊,以SSD1306来说,先写入页地址,接着写入列地址的低位,再写入列地址的高位,这3条命令就直接定位到你要写入或者清除的那一列了,写人0X00这一列就清除原本显示的东西了,你的问题在于48列2行是哪个位置?它的寻址方式不是横向的,它是竖向的寻址,PAGE代表页地址,总共有8页,从图2就可以得知每一页竖着有8个点,刚好1个字节的容量,8个页面就是64个点,刚好对应12864的竖向的64个点,横向的SEG代表列地址,128个列地址,对应12864的横向128个列,你所谓的48列2行,2行是在最上边的这一页,所以页地址就是PAGE0,然后列地址低位就是48%16=0,列地址高位就是48/16=03,这个位置定位的是48列最上面的8个点,直接写入0X00的话,那么48列的第0行--第7行都会被清除,如果你只想清除第2行这一个点的话,那你得先把这8行的数据读出来&0XFB(1111 1011)再写回去,因为MSB字节首位D7在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