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答下我这样行不行

楼主:
仿真和没问题,实物动不了

屏幕截图 2025-04-01

屏幕截图 2025-04-01

网友A(2025-04-01):
OUT1、OUT2的电压测过了吗?

网友B:
先用万用表测下298的供电是否正常, 其次先写个简单的程序,298的两个输入脚 ,一个送高电平, 另外一个送低电平; 测试硬件是否正常; 如果供电正常,硬件正常,298的两个输入脚写01 或者10  电机应该能持续朝一个方向转动;

网友C:
为毛感觉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