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习的小白,求大佬解答 u7这个器件是什么

楼主(2025-04-01):
有没有大佬知道u7这个器件是什么,刚开始学习

网友A:
按照引脚功能来看,十分像是DC-DC模块

网友B:
U7应该是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C:
根据D3、D5判断,U7肯定是个变压器,U6是变压器驱动器。

网友D:
可能是全差分放大器

网友E:
像个变压器或者说隔离电源的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全差分放大器

放大器说不通D3、D5的存在。

网友F:
这是0505隔离电源的内部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