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如何与洗衣机水位传感器配套?

楼主:
想用STC单片机,与洗衣机水位传感器配套,做一个水位控制,能否实现?现在常用的洗衣机二线、三线水位传感器,与51单片机是怎么编程的?

网友A(2025-04-02):
你要先了解传感器的接口是怎么样的。

网友B:
二线传感器就是个开关,三线是有公共端的两个开关,正常输入就行了。

网友C:
不知道啥原理,是压力还是别的什么,之前帮邻居看过一台洗衣机,水位是个橡胶管连接一个小开关,那开关非常灵敏,且可调

网友D:
两线的应该是机械的没看过,三线的拆过,就是一个LC电路,线圈随着气压变化,不知道有没有手册,否则自己测一下频率跟水位的关系呗。

网友E:
这样提问是没目标的,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洗衣机水位传感器是什么。

网友F:
水位是可变电感的,洗衣机内有振荡器可随水位上升而改变频率,剩下你自己想

网友G: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洗衣机水位传感器的原理是用的LC震荡原理,不同的水位会有不同的压力作用到水位传感器以产生不同的震荡频率,而且不同的水位传感器频率也不太一样,灵敏度也不一样,外围电路和程序调试可能都不太容易。

网友H:
应该是接到单片机的ADC采样,根据采样数据对应传感器的文档,得到相应的水位。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洗衣机水位传感器的原理是用的LC震荡原理,不同的水位会有不同的压力作用到水位传感器 ...

这就和编码器测速方法一样,正确采集频率之后再标定一下频率和水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就行了

网友J:
传感器有机械式的有电子式的,有2线3线4线的,有频率式的有电压式的....
首先要确定用啥样的东东,然后才是根据其手册来想办法做。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二线传感器就是个开关,三线是有公共端的两个开关,正常输入就行了。

非也,家用洗衣机水位传感器,不管二线的,还是三线的,里面都是线圈和电容组成的谐振回路。

网友L:
家用洗衣机二线、三线水位传感器,是随着水位上升而改变电感值,
用ADC采样,输入到单片机,根据采样数据对应传感器的值,得到相应的水位。
能实现。

网友M:
不管是哪种,可以确切的说,就是读取AD值,我维修过洗衣机水位到了不转的情况,一吹压力检测管,洗衣机就转了。不同的水位,肯定不同的AD值。

网友K:
引用 网友M:
不管是哪种,可以确切的说,就是读取AD值,我维修过洗衣机水位到了不转的情况,一吹压力检测管,洗衣机就转 ...

普通洗衣机水位传感器,就是一个LC谐振回路,不是你说的AD值,但不知道它与电路怎么配合形成振荡回路的,这种电路没见过。单片机是根据谐振频率来判断水位的,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K:
找到了一个二线水位传感器的应用电路,搭建好后,用单片机判断频率来判断水位。

网友N:
洗衣机鉴频式水位电路,我去年鼓捣过,洗衣机只要是谐振式水位传感器,二线、三线都是一样的原理,洗衣机电路是用4069(不太记得是不是)做前端电路,整形后输出给单片机,对单片机而言,只是测量这个端口的频率,不用的频率对应不同的水位。
至于编程,用定时器测量端口两次下降沿的时间间隔就可以算出频率,也可以测量几次取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