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路的电流采集经过两个电阻汇聚到了一个运放的同向输入端,可以这样接?是采集...

楼主(2025-04-02):
这两路的电流采集经过两个电阻汇聚到了一个运放的同向输入端,可以这样接?是采集两路电流信号的平均值作为过流检测信号?还是什么用意,这样接在一起

网友A:
运算放大器的加法运算

网友B:
电流是叠加式的取样,采样电流转换为电压进入比较器,比较器通过电压比较结果输出信号到单片机.理解了这个就可以根据比较器的参数选择R18与R22的阻值,配合比较器的R15,R16负极电阻进行电压比较.

网友C:
这是个加法电路,在R8=R22的前提下I_det=(I1+I2)/2*(1+R15/R16)

网友D:
同相加法器,去了解一下吧。

网友E:
测的是两路电流的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加法电路,在R8=R22的前提下I_det=(I1+I2)/2*(1+R15/R16)

你好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个加法电路的作用是? 加法电路?.png

楼主:
所以  假如ISENS1是25mV,ISENS2是30mV  ,那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是多少mV

网友F(2025-05-06):
引用 楼主:
所以  假如ISENS1是25mV,ISENS2是30mV  ,那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是多少mV

2.5mV....

网友G:
两个电流的和,加法电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所以  假如ISENS1是25mV,ISENS2是30mV  ,那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端是多少mV

25+30)/2*(1+10/1)=55*11/2=55*5.5=302.5,运放芯片输入阻抗很大,R18,R22几K到几十K没什么影响,分压而已,不要用几十M的就行

网友I:
同相加法,这是运放最常用的电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