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4材质 双面板 喷锡工艺 铜厚1盎司 过孔大小外径0.6mm内径0.3mm 单个过孔能过...

楼主(2025-04-03):
FR4材质  双面板 喷锡工艺  铜厚1盎司  过孔大小外径0.6mm内径0.3mm  单个过孔能过多大的电流?
FR4材质  双面板 喷锡工艺  铜厚1盎司  过孔大小外径0.6mm内径0.3mm

网友A:
这个问题要咨询PCB厂家。

网友B:
没有人能就这个问题给出标准答案。过孔通常用于信号通路,一般不考虑能过多大的电流。不得已需要用过孔承载电流可以多孔连接,过孔数量按孔径之和大于线宽为宜。

网友C:
保守点,1A没问题,如果PCB面积大的话要是走几A也是可以走的不过时间长了会发热,但是PCB的吸热还是挺强的,烧不坏,同样的一个铜箔你把他从PCB上面揭下来放在空气中和在PCB板子上的承载电流能力差别很大,PCB面积大的话可以很好的帮助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守点,1A没问题,如果PCB面积大的话要是走几A也是可以走的不过时间长了会发热,但是PCB的吸热还是挺强的 ...

能过1A  那没问题啊

网友D:
我设计时按0.5A算,实际我试过一个孔跑几A也没断

网友E:
百度一下, 网上有过孔电流计算标准, 不过按照实际使用来说, 多预留50%的余量,   因为按照标准计算有时短时间虽然没问题,但是长时间使用 会局部产生温升,会影响周边的元器件;长时间使用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