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D算法和八路红外控制自动巡线,小车速度提升一些就左右摆摆的厉害,但不知道原因

楼主(2025-04-03):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Wire.h>                     // 包含Wire(I2C)通讯库 Include Wire library

#define u8 uint8_t
#define PIN_xj0  A5
#define PIN_xj1  A4
#define PIN_trig  A7
#define PIN_echo  A6
#include <PS2X_lib.h>
#define KEY1_PIN     A1

#include <Servo.h>          //声明调用Servo.h库
#include <winbondflash.h>  //flash调用的库

#define ACTION_SIZE 512
#define RECV_SIZE 168
#define INFO_ADDR_SAVE_STR   (((8<<10)-4)<<10) //(8*1024-4)*1024    //eeprom_info结构体存储的位置
#define BIAS_ADDR_VERIFY  0 //偏差存储的地址
#define FLAG_VERIFY 0x38

#define  PIN_nled   13              //宏定义工作指示灯引脚
#define  PIN_beep   4               //蜂鸣器引脚定义

#define nled_on() {digitalWrite(PIN_nled, LOW);}
#define nled_off() {digitalWrite(PIN_nled, HIGH);}

#define beep_on() {digitalWrite(PIN_beep, HIGH);}
#define beep_off() {digitalWrite(PIN_beep, LOW);}

#define PRE_CMD_SIZE 32
#define SERVO_NUM 6
#define SERVO_TIME_PERIOD    20    //每隔20ms处理一次(累加)舵机的PWM增量

#define Speed_Line (30) //巡线的速度

#define KPx  (15) //
#define KIx  (0.0001) //
#define KDx  (1) //

#define Motor_L1_PIN 6  // 控制小车左前方电机前进 Control the motor on the left front of the car
#define Motor_L2_PIN 8   // 控制小车左后方电机前进 Control car left rear motor forward
#define Motor_R1_PIN 7  // 控制小车右前方电机前进 Control the right front motor of the car to move forward
#define Motor_R2_PIN 9  // 控制小车右后方电机前进 Control car right rear motor forward

#define PWM_FREQUENCY 50

#define  Ignore_speed (0) //电机最小起转
#define  MAX_Speed (255) //最大速度设置

/*******按键管脚映射表*******/
#define KEY1_PIN            A1
#define KEY2_PIN            A2

bool in_zone=false;
enum OmniDirectionalCar {
  STOP,
  FORWARD,
  BACKWARD,
  LEFT,
  RIGHT,
  LEFT_ROTATE,
  RIGHT_ROTATE,
  LEFT_FORWARD,
  RIGHT_BACKWARD,
  RIGHT_FORWARD,
  LEFT_BACKWARD,
};

typedef struct {
  long myversion;
  long dj_record_num;
  byte pre_cmd[PRE_CMD_SIZE+1];
  int  dj_bias_pwm[SERVO_NUM+1];
}eeprom_info_t;
eeprom_info_t eeprom_info;

Servo myservo[SERVO_NUM];         //创建一个舵机类

typedef struct {                  //舵机结构体变量声明
    unsigned int aim = 1500;      //舵机目标值
    float cur = 1500.0;           //舵机当前值
    unsigned  int time1 = 1000;   //舵机执行时间
    float inc= 0.0;               //舵机值增量,以20ms为周期
}duoji_struct;
duoji_struct servo_do[SERVO_NUM];           //用结构体变量声明一个舵机变量组

winbondFlashSPI mem;

String uart_receive_str = "";    //声明一个字符串数组
String uart_receive_str_bak = "";    //声明一个字符串数组
byte uart_receive_buf[RECV_SIZE];
byte uart1_get_ok = 0, uart1_mode=0;
char cmd_return[64];
int uart_receive_str_len;
int zx_read_id = 0, zx_read_flag = 0, zx_read_value = 0;
byte flag_sync=0;
bool downLoad = false;
byte servo_pin[SERVO_NUM] = {7, 3, 5, 6, 9 ,8}; //宏定义舵机控制引脚
u32 downLoadSystickMs=0;

char buffer[RECV_SIZE];                 // 定义一个数组用来存储每小组动作组
int do_start_index, do_time, group_num_start, group_num_end, group_num_times;
char group_do_ok = 1;
long long action_time = 0;
void(* resetFunc) (void) = 0; //declare reset function at address 0

const int Press_KEY_1 = 0;
const int Release_KEY_1 = 1;
const int Press_KEY_2 = 0;
const int Release_KEY_2 = 1;

extern uint8_t x1,x2,x3,x4,x5,x6,x7,x8;

volatile long systick_ms;
volatile long nextTime;
volatile long distance;
volatile int dis_hold;
volatile boolean debug_mode;

float KP_x,KI_x,KD_x; //x轴方向PID
int error_x,error_last_x,integral_x;

int err;//红外检测线位置上的错误

//电机控制函数
void car_run(short speed_left, short speed_right) {
    sprintf(cmd_return, "#006P%04dT0000!#007P%04dT0000!", 1500+speed_left, 1500-speed_right);
    Serial.println((char *)cmd_return);
    sprintf(cmd_return, "#008P%04dT0000!#009P%04dT0000!", 1500+speed_left, 1500-speed_right);
    Serial.println((char *)cmd_return);
    sprintf(cmd_return, "#000P%04dT0000!", 1500-(speed_left-speed_right)/2);
    Serial.println((char *)cmd_return);
}

//led灯初始化
void setup_nled() {
    pinMode(PIN_nled,OUTPUT); //设置引脚为输出模式
    nled_off();
}

//蜂鸣器初始化
void setup_beep() {
    pinMode(PIN_beep,OUTPUT);
    beep_off();
}

//六路舵机初始化
void setup_servo() {
    //蜷缩 "{G0002#000P1500T1500!#001P2200T1500!#002P2500T1500!#003P2000T1500!#004P1500T1500!#005P1500T1500!}",
    if(eeprom_info.pre_cmd[PRE_CMD_SIZE] != FLAG_VERIFY) {
        servo_do[0].aim = servo_do[0].cur = 1500 + eeprom_info.dj_bias_pwm[0];servo_do[0].inc=0;
        servo_do[1].aim = servo_do[1].cur = 1500 + eeprom_info.dj_bias_pwm[1];servo_do[1].inc=0;
        servo_do[2].aim = servo_do[2].cur = 1500 + eeprom_info.dj_bias_pwm[2];servo_do[2].inc=0;
        servo_do[3].aim = servo_do[3].cur = 1500 + eeprom_info.dj_bias_pwm[3];servo_do[3].inc=0;
        servo_do[4].aim = servo_do[4].cur = 1500 + eeprom_info.dj_bias_pwm[4];servo_do[4].inc=0;
        servo_do[5].aim = servo_do[5].cur = 1500 + eeprom_info.dj_bias_pwm[5];servo_do[5].inc=0;
    }

    for(byte i = 0; i < SERVO_NUM; i ++){
        myservo.attach(servo_pin);   // 将10引脚与声明的舵机对象连接起来
        myservo.writeMicroseconds(servo_do.aim);
    }
}

//启动提示
void setup_start_pre_cmd() {
    if(eeprom_info.pre_cmd[PRE_CMD_SIZE] == FLAG_VERIFY) {
          parse_cmd(eeprom_info.pre_cmd);
    }
}

//功能介绍:LED灯闪烁,每秒闪烁一次
void loop_nled() {
    static u8 val = 0;
    static unsigned long systick_ms_bak = 0;
    if(millis() - systick_ms_bak > 500) {
      systick_ms_bak = millis();
      if(val) {
        nled_on();
      } else {
        nled_off();
      }
      val = !val;
    }
}

//舵机PWM增量处理函数,每隔SERVO_TIME_PERIOD毫秒处理一次,这样就实现了舵机的连续控制
void loop_servo() {
  static byte servo_monitor[SERVO_NUM] = {0};
  static long long systick_ms_bak = 0;
  if(millis() - systick_ms_bak > SERVO_TIME_PERIOD) {
      systick_ms_bak = millis();
      for(byte i=0; i<SERVO_NUM; i++) {
          if(servo_do.inc) {
              if(abs( servo_do.aim - servo_do.cur) <= abs (servo_do.inc) ) {
                   myservo.writeMicroseconds(servo_do.aim);
                   servo_do.cur = servo_do.aim;
                   servo_do.inc = 0;
              } else {
                     servo_do.cur +=  servo_do.inc;
                     myservo.writeMicroseconds((int)servo_do.cur);
              }
          } else {
          }
      }
  }
}

//解析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指令
void loop_uart(){
    if(uart1_get_ok) {
          //如果有同步标志直接返回,让同步函数处理
        if(flag_sync)return;
        //打印字符串,测试的时候可以用
        //转换成字符串数组
        uart_receive_str.toCharArray(uart_receive_buf, uart_receive_str.length()+1);
        uart_receive_str_len = uart_receive_str.length();
        if(uart1_mode == 1) {
            parse_cmd(uart_receive_buf);
        } else if(uart1_mode == 2 || uart1_mode == 3){
            parse_action(uart_receive_buf);
        } else if(uart1_mode == 4){
            save_action(uart_receive_buf);
        }
        uart1_get_ok = 0;
        uart1_mode = 0;
        uart_receive_str = "";
    }
    if(millis()-downLoadSystickMs>3000) {
        downLoad = false;
    }
}

//对 a 数进行排序
void selection_sort(int *a, int len) {
    int i,j,mi,t;
    for(i=0;i<len-1;i++) {
        mi = i;
        for(j=i+1;j<len;j++) {
            if(a[mi] > a[j]) {
                mi = j;
            }
        }
        if(mi != i) {
            t = a[mi];
            a[mi] = a;
            a = t;
        }
    }
}

//把eeprom_info写入到W25Q64_INFO_ADDR_SAVE_STR位置
void read_eeprom(void) {
    mem.begin(_W25Q64,SPI,SS);
    mem.read( INFO_ADDR_SAVE_STR, (char *)(&eeprom_info), sizeof(eeprom_info_t));
    mem.end();
}

//把eeprom_info写入到INFO_ADDR_SAVE_STR位置
void rewrite_eeprom(void) {
    mem.begin(_W25Q64,SPI,SS);
    mem.eraseSector(INFO_ADDR_SAVE_STR);
    mem.write( INFO_ADDR_SAVE_STR, (char *)(&eeprom_info), sizeof(eeprom_info_t));
    mem.end();
}

//存储器初始化
void setup_w25q() {
    read_eeprom();
    if(eeprom_info.dj_bias_pwm[SERVO_NUM] != FLAG_VERIFY) {
        for(int i=0;i<SERVO_NUM; i++) {
            eeprom_info.dj_bias_pwm = 0;
        }
        eeprom_info.dj_bias_pwm[SERVO_NUM] = FLAG_VERIFY;
    }
}

//获取最大时间
int getMaxTime(char *str) {
   int i = 0, max_time = 0, tmp_time = 0;
   while(str) {
      if(str == 'T') {
          tmp_time = (str[i+1]-'0')*1000 + (str[i+2]-'0')*100 + (str[i+3]-'0')*10 + (str[i+4]-'0');
          if(tmp_time>max_time)max_time = tmp_time;
          i = i+4;
          continue;
      }
      i++;
   }
   return max_time;
}

//存储动作组
void save_action(char *str) {
  long long action_index = 0, max_time;
  //预存命令处理
  if(str[1] == '$' && str[2] == '!') {
    eeprom_info.pre_cmd[PRE_CMD_SIZE] = 0;
    rewrite_eeprom();
    Serial.println("@CLEAR PRE_CMD OK!");
    return;
  } else if(str[1] == '$') {
    memset(eeprom_info.pre_cmd, 0, sizeof(eeprom_info.pre_cmd));
    strcpy((char *)eeprom_info.pre_cmd, (char *)str+1);
    eeprom_info.pre_cmd[strlen((char *)str) - 2] = '\0';
    eeprom_info.pre_cmd[PRE_CMD_SIZE] = FLAG_VERIFY;
    rewrite_eeprom();
    Serial.println("@SET PRE_CMD OK!");
    Serial.println((char *)eeprom_info.pre_cmd);
    return;
  }
  //<G0000#000P1500T1000!>
  if((str[1] == 'G') && (str[6] == '#')) {
      action_index = (str[2]-'0')*1000 + (str[3]-'0')*100 + (str[4]-'0')*10 + (str[5]-'0') ;
      if(action_index<10000) {
        str[0] = '{';
        str[uart_receive_str_len-1] = '}';
        max_time = getMaxTime(str);
        uart_receive_str_len = uart_receive_str_len+4;
        str[uart_receive_str_len-4] = max_time/1000 + '0';
        str[uart_receive_str_len-3] = max_time%1000/100 + '0';
        str[uart_receive_str_len-2] = max_time%100/10 + '0';
        str[uart_receive_str_len-1] = max_time%10 + '0';
        str[uart_receive_str_len] = '\0';
        mem.begin(_W25Q64,SPI,SS);
        if((action_index*ACTION_SIZE % 4096) == 0){
            mem.eraseSector(action_index*ACTION_SIZE);  delay(5);
        }
        if(uart_receive_str_len<256) {
            mem.write((long long)action_index*ACTION_SIZE, str, uart_receive_str_len);
        } else {
            mem.write((long long)action_index*ACTION_SIZE, str, 256);
              delay(5);
            mem.write((long long)action_index*ACTION_SIZE+256, str+256, uart_receive_str_len-256);
        }
        mem.end();
        //返回发送接收成功
        delay(30);
        Serial.println("A");
      }
  }
}

//解析串口动作
void parse_action(u8 *uart_receive_buf)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time1, pwm1, pwm2, i, len;//声明三个变量分别用来存储解析后的舵机序号,舵机执行时间,舵机PWM
    if((uart_receive_buf[0] == '#') && (uart_receive_buf[4] == 'P') && (uart_receive_buf[5] == '!')) {
        delay(500);
    }
    Serial.println((char *)uart_receive_buf);
    if(zx_read_flag) {
      //#001P1500! 回读处理
      if((uart_receive_buf[0] == '#') && (uart_receive_buf[4] == 'P') && (uart_receive_buf[9] == '!')) {
            index = (uart_receive_buf[1]-'0')*100 +  (uart_receive_buf[2]-'0')*10 +  (uart_receive_buf[3]-'0');
              if(index == zx_read_id) {
                  zx_read_flag = 0;
              zx_read_value = (uart_receive_buf[5]-'0')*1000 + (uart_receive_buf[6]-'0')*100 +  (uart_receive_buf[7]-'0')*10 +  (uart_receive_buf[8]-'0');
              }
        }
    //#001PSCK+100! 偏差处理
    } else if((uart_receive_buf[0] == '#') && (uart_receive_buf[4] == 'P') && (uart_receive_buf[5] == 'S') && (uart_receive_buf[6] == 'C') && (uart_receive_buf[7] == 'K')) {
        index = (uart_receive_buf[1]-'0')*100 +  (uart_receive_buf[2]-'0')*10 +  (uart_receive_buf[3]-'0');
        if(index < SERVO_NUM) {
            int bias_tmp = (uart_receive_buf[9]-'0')*100 +  (uart_receive_buf[10]-'0')*10 +  (uart_receive_buf[11]-'0');
            if(bias_tmp < 127) {
            myservo[index].attach(servo_pin[index]);
              if(uart_receive_buf[8] == '+') {
                  servo_do[index].cur = servo_do[index].cur-eeprom_info.dj_bias_pwm[index]+bias_tmp;
                  eeprom_info.dj_bias_pwm[index] = bias_tmp;
              } else if(uart_receive_buf[8] == '-') {
                  servo_do[index].cur = servo_do[index].cur-eeprom_info.dj_bias_pwm[index]-bias_tmp;
                  eeprom_info.dj_bias_pwm[index] = -bias_tmp;
              }
              rewrite_eeprom();
                servo_do[index].cur = 1500;
                servo_do[index].aim = 1500+eeprom_info.dj_bias_pwm[index]; //舵机PWM赋值,加上偏差的值
                servo_do[index].time1 = 100;      //舵机执行时间赋值
                servo_do[index].inc = eeprom_info.dj_bias_pwm[index]/5.000; //根据时间计算舵机PWM增量
              //Serial.print("input bias:");
              //Serial.println(eeprom_info.dj_bias_pwm[index]);
           }
        }
    //停止处理
    } else if((uart_receive_buf[0] == '#') && (uart_receive_buf[4] == 'P') && (uart_receive_buf[5] == 'D') && (uart_receive_buf[6] == 'S') && (uart_receive_buf[7] == 'T')) {
        index = (uart_receive_buf[1]-'0')*100 +  (uart_receive_buf[2]-'0')*10 +  (uart_receive_buf[3]-'0');
        if(index < SERVO_NUM) {
              servo_do[index].inc =  0.001;
              servo_do[index].aim = servo_do[index].cur;
        }
    } else if((uart_receive_buf[0] == '#') || (uart_receive_buf[0] == '{')) {   //解析以“#”或者以“{”开头的指令
        len = strlen(uart_receive_buf);     //获取串口接收数据的长度
        index=0; pwm1=0; time1=0;           //3个参数初始化
        for(i = 0; i < len; i++) {          //
            if(uart_receive_buf == '#') {        //判断是否为起始符“#”
                i++;                        //下一个字符
                while((uart_receive_buf != 'P') && (i<len)) {     //判断是否为#之后P之前的数字字符
                    index = index*10 + (uart_receive_buf - '0');  //记录P之前的数字
                    i++;
                }
                i--;                          //因为上面i多自增一次,所以要减去1个
            } else if(uart_receive_buf == 'P') {   //检测是否为“P”
                i++;
                while((uart_receive_buf != 'T') && (i<len)) {  //检测P之后T之前的数字字符并保存
                    pwm1 = pwm1*10 + (uart_receive_buf - '0');
                    i++;
                }
                i--;
            } else if(uart_receive_buf == 'T') {  //判断是否为“T”
                i++;
                while((uart_receive_buf != '!') && (i<len)) {//检测T之后!之前的数字字符并保存
                    time1 = time1*10 + (uart_receive_buf - '0'); //将T后面的数字保存
                    i++;
                }
                if(time1<SERVO_TIME_PERIOD)time1=SERVO_TIME_PERIOD;//很重要,防止被除数为0
                if((index == 255) && (pwm1 >= 500) && (pwm1 <= 2500) && (time1<10000)) {  //如果舵机号和PWM数值超出约定值则跳出不处理
                        for(int i=0;i<SERVO_NUM;i++) {
                            pwm2 = pwm1+eeprom_info.dj_bias_pwm;
                            if(pwm2 > 2500)pwm2 = 2500;
                            if(pwm2 < 500)pwm2 = 500;
                            servo_do.aim = pwm2; //舵机PWM赋值,加上偏差的值
                            servo_do.time1 = time1;      //舵机执行时间赋值
                            float pwm_err = servo_do.aim - servo_do.cur;
                            servo_do.inc = (pwm_err*1.00)/(time1/SERVO_TIME_PERIOD); //根据时间计算舵机PWM增量
                        }
                } else if((index >= SERVO_NUM) || (pwm1 > 2500) ||(pwm1 < 500)|| (time1>10000)) {  //如果舵机号和PWM数值超出约定值则跳出不处理
                } else {
                    servo_do[index].aim = pwm1+eeprom_info.dj_bias_pwm[index];; //舵机PWM赋值,加上偏差的值
                    if(servo_do[index].aim > 2500)servo_do[index].aim = 2500;
                    if(servo_do[index].aim < 500)servo_do[index].aim = 500;
                    servo_do[index].time1 = time1;      //舵机执行时间赋值
                    float pwm_err = servo_do[index].aim - servo_do[index].cur;
                    servo_do[index].inc = (pwm_err*1.00)/(time1/SERVO_TIME_PERIOD); //根据时间计算舵机PWM增量
                }
                index = pwm1 = time1 = 0;
            }
        }
    }
}

//查询str是包含str2,并返回最后一个字符所在str的位置
u16 str_contain_str(u8 *str, u8 *str2) {
  u8 *str_temp, *str_temp2;
  str_temp = str;
  str_temp2 = str2;
  while(*str_temp) {
    if(*str_temp == *str_temp2) {
      while(*str_temp2) {
        if(*str_temp++ != *str_temp2++) {
          str_temp = str_temp - (str_temp2-str2) + 1;
          str_temp2 = str2;
          break;
        }
      }
      if(!*str_temp2) {
        return (str_temp-str);
      }
    } else {
      str_temp++;
    }
  }
  return 0;
}

//解析串口指令
void parse_cmd(u8 *uart_receive_buf) {
    static u8 jxb_r_flag = 0;
    int int1,int2,int3,int4;
    u16 pos;
    if(pos = str_contain_str((char *)uart_receive_buf, "$DRS!"), pos) {
        Serial.println("$DRS!");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har *)uart_receive_buf, "$RST!"), pos) {
        resetFunc();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har *)uart_receive_buf, "$DST!"), pos) {
        Serial.println("#255PDST!");
        for(int i;i<SERVO_NUM;i++) {
          servo_do.aim = servo_do.cur;
        }
        group_do_ok  = 1;
        Serial.println("@DoStop!");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har *)uart_receive_buf, "$DST:"), pos) {
      if(sscanf(uart_receive_buf, "$DST:%d!", &int1)) {
            servo_do[int1].aim = servo_do[int1].cur;
        }
      Serial.println("@DoStop!");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har *)uart_receive_buf, "$BON!"), pos) {
      beep_on();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har *)uart_receive_buf, "$BOFF!"), pos) {
      beep_off();
    } else if(sscanf(uart_receive_buf, "$DCR:%d,%d!", &int2, &int3)) {
        car_run(int2,int3);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har *)uart_receive_buf, "$PTG:"), pos) {
        if(sscanf(uart_receive_buf, "$PTG:%d-%d!", &int1, &int2)) {
            Serial.println(F("Your Action:"));
            mem.begin(_W25Q64,SPI,SS);
          for(int i=int1; i<=int2; i++) {
            mem.read((unsigned long)i*ACTION_SIZE, uart_receive_buf, RECV_SIZE-1);
              if(uart_receive_buf[0] == '{' && uart_receive_buf[1] == 'G') {
                    Serial.println((char *)uart_receive_buf);
              } else {
                    sprintf(uart_receive_buf, "@NoGroup %d!", i);
            Serial.println((char *)uart_receive_buf);
              }
              delay(10);
         }
         mem.end();
       }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har *)uart_receive_buf, "$DGT:"), pos) {
        if(sscanf(uart_receive_buf, "$DGT:%d-%d,%d!", &int1, &int2, &int3)) {
            group_num_start = int1;
            group_num_end = int2;
            group_num_times = int3;
            do_time = int3;
            do_start_index = int1;
              if(int1 == int2) {
                  do_group_once(int1);
              } else {
                  group_do_ok = 0;
              }
            }
    }
    else if(pos = str_contain_str((char *)uart_receive_buf, "$GETA!"), pos) {
        downLoad = true;
        downLoadSystickMs = millis();
        Serial.println(F("A"));
    }  else {
    }
}

//循环执行动作组
void loop_action() {
  static long long systick_ms_bak = 0;
    if(group_do_ok == 0) {
      //循环检测单个动作执行时间是否到位
      if(millis() - systick_ms_bak > action_time) {
        systick_ms_bak =  millis();
        //Serial.println(do_start_index);
            if(group_num_times != 0 && do_time == 0) {
           group_do_ok = 1;
          Serial.println("@GroupDone!");
          return;
        }
        do_group_once(do_start_index);
          if(group_num_start<group_num_end) {
            if(do_start_index == group_num_end) {
              do_start_index = group_num_start;
              if(group_num_times != 0) {
                do_time--;
              }
              return;
            }
            do_start_index++;
          } else {
            if(do_start_index == group_num_end) {
              do_start_index = group_num_start;
              if(group_num_times != 0) {
                do_time--;
              }
              return;
            }
            do_start_index--;
          }
      }
  } else {
      action_time = 10;
  }
}

//执行动作组单次
void do_group_once(int index) {
  static long long systick_ms_bak = 0;
  int len;
  //读取动作
  mem.begin(_W25Q64,SPI,SS);
  mem.read((unsigned long)index*ACTION_SIZE, uart_receive_buf, RECV_SIZE-1);

  //获取时间
    action_time = getMaxTime(uart_receive_buf);
  parse_action(uart_receive_buf);
  mem.end();
}

//执行动作组多次 只适用于总线舵机
void do_groups_times(int st, int ed, int tm) {
    int myst = st, myed = ed, mytm = tm;
    if(tm<=0)return;
    while(mytm) {
        for(int i=myst;i<=myed;i++) {
            do_group_once(i);
            delay(action_time);
        }
        mytm --;
        if(mytm) {
            myst = st;
            myed = ed;
        }
    }
}
//串口中断
void serialEvent() {
    static char sbuf_bak;
    while(Serial.available())  {      //
        sbuf_bak = char(Serial.read());

        if(uart1_get_ok) return;
        if(uart1_mode == 0) {
          if(sbuf_bak == '<') {
            uart1_mode = 4;
            downLoadSystickMs = millis();
              downLoad = true;
          } else if(sbuf_bak == '{') {
            uart1_mode = 3;
          } else if(sbuf_bak == '$') {
            uart1_mode = 1;
          } else if(sbuf_bak == '#') {
            uart1_mode = 2;
          }
          uart_receive_str = "";
        }

        uart_receive_str  += sbuf_bak;

        if((uart1_mode == 4) && (sbuf_bak == '>')){
          uart1_get_ok = 1;
        } else if((uart1_mode == 3) && (sbuf_bak == '}')){
          uart1_get_ok = 1;
        } else if((uart1_mode == 1) && (sbuf_bak == '!')){
          uart_receive_str_bak = uart_receive_str;
          uart1_get_ok = 1;
        } else if((uart1_mode == 2) && (sbuf_bak == '!')){
          uart_receive_str_bak = uart_receive_str;
          uart1_get_ok = 1;
        }

        if(uart_receive_str.length() >= RECV_SIZE) {
            uart_receive_str = "";
        }
    }
}

void set_servo(int mindex, int mpwm, int mtime) {
    servo_do[mindex].aim = mpwm;
    servo_do[mindex].time1 = mtime;
    servo_do[mindex].inc = (servo_do[mindex].aim -  servo_do[mindex].cur) / (servo_do[mindex].time1/20.000);
    sprintf((char *)cmd_return, "#%03dP%04dT%04d! ", mindex, mpwm, mtime);
    Serial.print(cmd_return);
    //Serial.println(kinematics.servo_angle[mindex]);
}

;

char cmd_return_tmp[64];

void AI_parse_cmd() {
  if (String(uart_receive_str_bak).length()) {
    if (String(uart_receive_str_bak).equals(String("$SMODE0!"))) {
      Serial.println("switch AI mode!");

    } else if (String(uart_receive_str_bak).equals(String("$SMART_STOP!"))) {
      Serial.println("#255PDST!");
    } else if (String(uart_receive_str_bak).equals(String("$ZPY!"))) {
      sprintf(cmd_return_tmp, "{#%03dP%04dT0000!#%03dP%04dT0000!#%03dP%04dT0000!#%03dP%04dT0000!}",6,1500+(-800),7,1500-800,8,1500+800,9,1500-(-800)); //组合指令
      Serial.println(cmd_return_tmp); //解析ZMotor4指令
    } else if (String(uart_receive_str_bak).equals(String("$YPY!"))) {
      sprintf(cmd_return_tmp, "{#%03dP%04dT0000!#%03dP%04dT0000!#%03dP%04dT0000!#%03dP%04dT0000!}",6,1500+800,7,1500-(-800),8,1500+(-800),9,1500-800); //组合指令
      Serial.println(cmd_return_tmp); //解析ZMotor4指令
    } else if (String(uart_receive_str_bak).equals(String("$QJ!"))) {
      sprintf(cmd_return_tmp, "{#%03dP%04dT0000!#%03dP%04dT0000!#%03dP%04dT0000!#%03dP%04dT0000!}",6,1500+800,7,1500-800,8,1500+800,9,1500-800); //组合指令
      Serial.println(cmd_return_tmp); //解析ZMotor4指令
    } else if (String(uart_receive_str_bak).equals(String("$HT!"))) {
      sprintf(cmd_return_tmp, "{#%03dP%04dT0000!#%03dP%04dT0000!#%03dP%04dT0000!#%03dP%04dT0000!}",6,1500+(-800),7,1500-(-800),8,1500+(-800),9,1500-(-800)); //组合指令
      Serial.println(cmd_return_tmp); //解析ZMotor4指令
    } else if (String(uart_receive_str_bak).equals(String("$ZZ!"))) {
      sprintf(cmd_return_tmp, "{#%03dP%04dT0000!#%03dP%04dT0000!#%03dP%04dT0000!#%03dP%04dT0000!}",6,1500+(-800),7,1500-800,8,1500+(-800),9,1500-800); //组合指令
      Serial.println(cmd_return_tmp); //解析ZMotor4指令
    } else if (String(uart_receive_str_bak).equals(String("$YZ!"))) {
      sprintf(cmd_return_tmp, "{#%03dP%04dT0000!#%03dP%04dT0000!#%03dP%04dT0000!#%03dP%04dT0000!}",6,1500+800,7,1500-(-800),8,1500+800,9,1500-(-800)); //组合指令
      Serial.println(cmd_return_tmp); //解析ZMotor4指令
    }
    uart_receive_str_bak = ""; //数据清零

  }
}

float checkdistance_A7_A6() {
  digitalWrite(A7, 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A7, 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A7, LOW);
  float distance = pulseIn(A6, HIGH) / 58.00;
  //delay(10);
  return distance;
}
void avoidObstacle() {
  // Step1: 右平移
  Set_speed(0, 50);  // x轴正方向平移
  delay(1000);        // 可调节避障距离

  // Step2: 前进
  Set_speed(60, 0);  // y轴前进
  delay(2000);

  // Step3: 左平移回归
  Set_speed(0, -50); // x轴负方向平移
  delay(1000);

  // 停止
  Set_speed(0, 0);
  delay(100);
}
void init_x_PID(void)
{
    KP_x = KPx;
    KI_x = KIx;
    KD_x = KDx;

    error_x = 0;
    error_last_x = 0;
    integral_x = 0;

}

int PID_count_x(void)
{
    int pwmoutx = 0;
    //这里求算错误
    LineWalking();

    error_x = err - 0; //0:代表在线中间
    Serial.println("error_x=" + String(error_x));

    //位置式
    pwmoutx = error_x * KP_x + integral_x *KI_x + error_last_x *KD_x ;
    Serial.println("integral_x=" + String(integral_x));
    Serial.println("error_last_x=" + String(error_last_x));

    integral_x += error_x;
    error_last_x = error_x;

    if(integral_x > 30)
        integral_x = 30;
    else if(integral_x < -30)
        integral_x = -30;

    return pwmoutx;
}

int R_count=0;//左转路口
int L_count=0;//右转路口
int ALL_count=0;//检测到所有黑线
int block=0;
int UR=0;//超声波传感器是否识别到物块
int clo=1;//颜色分别1:黑色,假设在第一个格子 2:白色,假设在第二个格子 3:红色,假设在第三个格子 4:黄色,假设在第4个格子 5:绿色,假设在第四个格子
//x1-x8 从左往右数
uint8_t x1,x2,x3,x4,x5,x6,x7,x8;

void LineWalking(void)
{
  if(x1 == 1 && x2 == 1  && x3 == 1&& x4 == 0 && x5 == 1 && x6 == 1  && x7 == 1 && x8 == 1) // 1110 1111
    {
        err = -1;
    }
    else if(x1 == 1 && x2 == 1  && x3 == 0&& x4 == 0 && x5 == 1 && x6 == 1  && x7 == 1 && x8 == 1) // 1100 1111
    {
        err = -1;
    }
    else if(x1 == 1 && x2 == 1  && x3 == 0&& x4 == 1 && x5 == 1 && x6 == 1  && x7 == 1 && x8 == 1) // 1101 1111
    {
        err = -1;
    }

    else if(x1 == 1 && x2 == 0  && x3 == 1&& x4 == 1 && x5 == 1 && x6 == 1  && x7 == 1 && x8 == 1) // 1011 1111
    {
        err = -2;
    }
    else if(x1 == 1 && x2 == 0  && x3 == 0&& x4 == 1 && x5 == 1 && x6 == 1  && x7 == 1 && x8 == 1) // 1001 1111
    {
        err = -2;
    }
    else if(x1 == 1 && x2 == 1  && x3 == 1&& x4 == 1 && x5 == 0 && x6 == 1  && x7 == 1 && x8 == 1) // 1111 0111
    {
        err = 1;
    }
    else if(x1 == 1 && x2 == 1  && x3 == 1&& x4 == 1 && x5 == 0 && x6 == 0  && x7 == 1 && x8 == 1) // 1111 0011
    {
        err = 1;
    }
    else if(x1 == 1 && x2 == 1  && x3 == 1&& x4 == 1 && x5 == 1 && x6 == 0  && x7 == 1 && x8 == 1) // 1111 1011
    {
        err = 1;
    }
    else if(x1 == 1 && x2 == 1  && x3 == 1&& x4 == 1 && x5 == 1 && x6 == 0  && x7 == 0 && x8 == 1) // 1111 1001
    {
        err = 2;
    }

    else if(x1 == 1 && x2 == 1  && x3 == 1&& x4 == 1 && x5 == 1 && x6 == 1  && x7 == 0 && x8 == 1) // 1111 1101
    {
        err = 2;
    }
    else if(x1 == 1 && x2 == 1  && x3 == 1&& x4 == 0 && x5 == 0 && x6 == 1  && x7 == 1 && x8 == 1) // 1110 0111
    {
        err = 0;
    }

    if(x1 == 1 && x2 == 1  && x3 == 1&& x4 == 0 && x5 == 0 && x6 == 0  && x7 == 0 && x8 == 0) // 1110 0000
    {
  R_count++;
    if((R_count==3&&block==1)||(R_count==4&&block==1)||(R_count==5&&block==1)||(R_count==1&&block==0))
    {
        car_run(200,200);
        delay(1 000);
        }

    else if((R_count==2&&block==0)||(R_count==3&&L_count==3&&block==0))
    {
        Set_speed(0,0);
        err = 0;
        error_x = 0;
        error_last_x = 0;
        integral_x = 0;
        in_zone = true;
        beep_off();
        car_run(200,200)
        delay(2000);

        //car_run(0,0)
        car_run(-500, 500);
        delay(200);
        in_zone = false;
        }
    else if(R_count-clo==11&&clo==1)
    {
        Set_speed(0,0);
        err = 0;
        error_x = 0;
        error_last_x = 0;
        integral_x = 0;
        in_zone = true;
        beep_off();
        car_run(200,200)
        delay(2000);

        //car_run(0,0)
        car_run(500, -500);
        delay(2000);
        in_zone = false;
        }
    }
    else if(x1 == 1 && x2 == 1  && x3 == 1&& x4 == 1 && x5 == 0 && x6 == 0  && x7 == 0 && x8 == 0) // 1111 0000
    {
  R_count++;
    if((R_count==3&&block==1)||(R_count==4&&block==1)||(R_count==5&&block==1)||(R_count==1&&block==0))
    {
        car_run(800,800);
        delay(200);
        err=0;
        }

    else if((R_count==2&&block==0)||(R_count==3&&L_count==3&&block==0))
    {
          car_run(800,-800);
          delay(250);
        }
    else if(R_count-clo==11&&clo==1)
    {
        car_run(800,-800);
        delay(250);
        }
    }
    else if(x1 == 1 && x2 == 1  && x3 == 0&& x4 == 0 && x5 == 0 && x6 == 0  && x7 == 0 && x8 == 0) // 1100 0000
    {
  R_count++;
    if((R_count==3&&block==1)||(R_count==4&&block==1)||(R_count==5&&block==1)||(R_count==1&&block==0))
    {

        car_run(800,800);
        delay(200);
        err=0;
        }

    else if((R_count==2&&block==0)||(R_count==3&&L_count==3&&block==0))
    {
      car_run(800,-800);
      delay(250);
        }
    else if(R_count-clo==11&&clo==1)
    {
        car_run(800,-800);
        delay(250);
        }
    }
    else if(x1 == 0 && x2 == 0  && x3 == 0&& x4 == 0 && x5 == 0 && x6 == 1  && x7 == 1 && x8 == 1) // 0000 0111
    {
      L_count++;
     car_run(-800,1000);
     delay(250);
     car_run(0,0);
     delay(1500);
    if((R_count==2&&L_count==3&&block==1)||(R_count==3&&L_count==4&&block==1)||(R_count==5&&L_count==5&&block==1))
    {
        R_count=10;
    }
    in_zone = false;
    }
    else if(x1 == 0 && x2 == 0  && x3 == 0&& x4 == 0 && x5 == 1 && x6 == 1  && x7 == 1 && x8 == 1) // 0000 1111
    {
      L_count++;
     car_run(-800,1000);
     delay(250);
     car_run(0,0);
     delay(1500);
    if((R_count==2&&L_count==3&&block==1)||(R_count==3&&L_count==4&&block==1)||(R_count==5&&L_count==5&&block==1))
    {
        R_count=10;
    }
    }
    else if(x1 == 0 && x2 == 0  && x3 == 0&& x4 == 0 && x5 == 0 && x6 == 0  && x7 == 1 && x8 == 1) // 0000 0011
    {
     L_count++;
     car_run(-800,1000);
     delay(250);
     car_run(0,0);
     delay(1500);
    if((R_count==2&&L_count==3&&block==1)||(R_count==3&&L_count==4&&block==1)||(R_count==5&&L_count==5&&block==1))
    {
        R_count=10;
    }
    }
else if ((x1 == 0 && x2 == 0 && x3 == 0 && x4 == 0 && x5 == 0 && x6 == 0 && x7 == 0 && x8 == 0)||(x1 == 1 && x2 == 0 && x3 == 0 && x4 == 0 && x5 == 0 && x6 == 0 && x7 == 0 && x8 == 0)||(x1 == 1 && x2 == 0 && x3 == 0 && x4 == 0 && x5 == 0 && x6 == 0 && x7 == 0 && x8 == 1)) // 全黑(Zone 区域)
{

    ALL_count++;

    // 第一次进入 Zone,未检测到物块
    if (ALL_count %2== 1 && UR == 0 && block == 0)
    {
        Set_speed(0,0);
        err = 0;
        error_x = 0;
        error_last_x = 0;
        integral_x = 0;
        in_zone = true;
        beep_off();
        delay(2000);

        //car_run(0,0)
        car_run(-1000, 1000);  // 掉头
        delay(900);
         in_zone = false;
    }

    // 第一次进入 Zone,检测到物块
    else if (ALL_count %2== 1 && UR == 1 && block == 0)
    {
        err = 0;
        error_x = 0;
        error_last_x = 0;
        integral_x = 0;
        in_zone = true;
        beep_off();
        delay(1000);  // 等待夹取
        in_zone = false;
        car_run(-1000, 1000);  // 掉头
        delay(400);
        block = 1;

    }

    // 第二次进入 Zone,准备放置物块
    else if ((ALL_count == 3 && block == 1)||(ALL_count == 5 && block == 1)||(ALL_count == 6 && block == 1))
    {
        car_run(0, 0);
        err = 0;
        error_x = 0;
        error_last_x = 0;
        integral_x = 0;
        beep_off();
        in_zone = true;

        delay(1000);
        // 放置函数调用(可扩展)
        car_run(0, 0);
        delay(100);
        while (1)
        {
            // LED 闪烁或其他终止动作
        }
    }

    // 其他偶数次进入 Zone
    else if (ALL_count % 2 == 0)
    {
        if (block == 1)
        {
            car_run(1000, -900);  // 右转
            delay(250);
        }
        else
        {
            car_run(-900, 1000);  // 左转
            delay(200);
        }
    }
}

    //剩下的就保持上一个状态
}
void Car_line_track(void)
{
     if (in_zone) {
        Set_speed(0, 0);
        return;
    }
    int PWMx;
    PWMx = PID_count_x();
    if (error_x == 6 || error_x == -6)
    {
        Set_speed(Speed_Line+1,PWMx+1);
        delay(500);
    }
    else
    {
    Set_speed(Speed_Line,PWMx); //传入值即可
    }

}

int speed_L = 0;
int speed_R = 0;

    void Motor_init() {
      Wire.begin();                   // 初始化I2C通讯 Initialize I2C communication
      delay(1000);                    // 如果小车功能异常,可以增加这个延时 If the function is abnormal, you can increase the delay
      setCarMove(STOP);            // 设置小车停止状态 Set the car to stop state
    }

/**
* @brief 设置单个电机速度 Setting the Motor Speed
* @param motor_forward_pin: 控制电机前进引脚 Control the motor forward pin
* @param motor_backward_pin: 控制电机后退引脚 Control the motor backward pin
* @param motor_speed: 设置电机速度 Setting the Motor Speed
* @retval 无 None
*/
void setMotorSpeed(int motor_speed_L, int motor_speed_R) {
  motor_speed_L = map(motor_speed_L, -120, 120, -1200, 1200);
  motor_speed_R = map(motor_speed_R, -120, 120, -1200, 1200);
  car_run(motor_speed_L,motor_speed_R);
}

/**
* @brief 设置小车运动方式和速度 Set the car movement mode and speed
* @param Movement: 小车运动方式 Car movement
* @param Speed: 小车运动速度 Car speed
* @retval 无 None
*/
void setCarMove(uint8_t Movement) {
  switch (Movement) {
    case STOP:
      car_run(0, 0);
      break;
    case FORWARD:
      car_run(800, 800);
      break;
    case BACKWARD:
      car_run(-800, -800);
      break;
    case LEFT:
      car_run(-800, 800);
      break;
    case RIGHT:
      car_run(800,  -800);
      break;
    default:
      car_run(0,  0);
      break;
  }
}

    int myabs(int a)
    {
        if(a<0)
            return -a;
        return a;
    }

    int myignore_speed(int speed)
    {
       if(speed == 0)
        return 0;

        if(speed < 0)
        {
            if(speed > -Ignore_speed)
            {
                speed = -Ignore_speed;
            }
        }
        else if (speed < Ignore_speed)
        {
            speed = Ignore_speed;
        }

       return speed;

    }

    int limin_speed(int speed,int max,int min)
    {
        if(speed > max)
        {
            return max;
        }
        else if(speed<min)
        {
            return min;
        }
        return speed;

    }

//speed_fb y轴  speed_lr :x轴
void Set_speed(int speed_fb,int speed_lr)
{
    speed_L = speed_fb + speed_lr ;
    speed_R = speed_fb - speed_lr ;

    //满足速度范围
    speed_L = limin_speed(speed_L,MAX_Speed,-MAX_Speed);
    speed_R = limin_speed(speed_R,MAX_Speed,-MAX_Speed);

    //去速度死区
    speed_L = myignore_speed(speed_L);
    speed_R = myignore_speed(speed_R);

    //直接输出pwm
    setMotorSpeed(speed_L,  speed_R);
}

//i2c读取函数
void I2Cdata()
{
  byte data = 0; // 用于存储读取的数据
char bufbuf[50]={'\0'};
  Wire.beginTransmission(0x12); // I2C设备的地址
  Wire.write(0x30); // 寄存器地址
  Wire.endTransmission();

  delay(10); // 给设备足够的时间来处理请求

  Wire.requestFrom(0x12, 1); // 请求1个字节的数据
  while (Wire.available()) {
    data = Wire.read(); // 读取数据
  }

  x1 = (data>>7)&0x01;
  x2 = (data>>6)&0x01;
  x3 = (data>>5)&0x01;
  x4 = (data>>4)&0x01;
  x5 = (data>>3)&0x01;
  x6 = (data>>2)&0x01;
  x7 = (data>>1)&0x01;
  x8 = (data>>0)&0x01;

  sprintf(bufbuf,"x1:%d,x2:%d,x3:%d,x4:%d,x5:%d,x6:%d,x7:%d,x8:%d\r\n",x1,x2,x3,x4,x5,x6,x7,x8);
  Serial.println(bufbuf);
  Serial.println(data, HEX); // 在串行监视器上打印数据(十六进制)
}

/**
* @brief 获取按键状态 Get key(button) status
* @param pin: 按键控制引脚 Control key(button) pins
* @retval 按键状态 Key(button) Status
*/
int getKeyState(uint8_t pin) {
  if (digitalRead(pin) == LOW) {
    delay(10);
    if (digitalRead(pin) == LOW) {
      return Press_KEY_1;
    }
    return Release_KEY_1;
  } else {
    return Release_KEY_1;
  }
}

void I2Cdata(void) ;

void setup()
{
      init_x_PID();//PID初始化
      Serial.begin(115200);//串口初始化
      Wire.begin();        // join i2c bus (address optional for master)

      pinMode(KEY1_PIN, INPUT_PULLUP);  // 设置按键KEY引脚上拉输入模式 Set the key(button) pin to pull-up input mode
      pinMode(KEY2_PIN, INPUT_PULLUP);
      delay(100);

      Motor_init();               //电机初始化
      setup_w25q();               //读取全局变量
      setup_nled();               //led灯闪烁初始化
      setup_beep();               //蜂鸣器初始化
      setup_start_pre_cmd();      //系统启动

      systick_ms = 0;
      nextTime = 0;
      distance = 0;
      dis_hold = 0;
      debug_mode = false;
      setup_servo();    //舵机初始化
      for(int i=0;i<3;i++) {
            beep_on();
            delay(100);
            beep_off();
            delay(100);
      }

      while (getKeyState(KEY1_PIN) != Press_KEY_1) ;//按下key1开始巡线
}

void loop()
{
    loop_nled();    //切换LED灯状态实现LED灯闪烁
    loop_uart();    //解析串口接收到的字符串指令
    loop_action();  //循环执行是否需要读取数据执行动作组
    if(downLoad)return;
    loop_servo();    //处理模拟舵机增量
    I2Cdata();
    /*    float distance = checkdistance_A7_A6();
    if (distance > 0 && distance < 15) {
        Serial.println("检测到障碍,执行避障");
        avoidObstacle();
        return;
    }*/
    Car_line_track();

}

网友A:
简单的功能,为什么要做怎么复杂的设计。

网友B:
楼主很有实力呀,问题解决了没有,你这个用的什么型号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