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5-04-03):
我把行车记录仪的固件用编程器读了出来,但它是.bin文件的,我需要找到里面关于密码的语句,但不知道如何做了。请各位大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Bin 文件,说白了,就是汇编文件。严格意义来讲,汇编语句里没有“关于密码的语句”,只会有跳转语句,通常来讲,牵涉到密码判定的部分,充斥着大量的 短跳 以及 返回。你找个反汇编工具,慢慢一句句看吧

网友B:
要知道什么处理器,用对应指令集反汇编工具反汇编就行了。

楼主:
是sigmastar 星辰的SSC333D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sigmastar 星辰的SSC333DE,

那就去找ARM的反汇编工具好了。

网友C:
这个*.bin文件比如只是用VB   或者一些专业软件就 可以读出来的内容,
并不是你想的反编译,思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