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数字电压表,通过液晶显示测量的电压值,电路形式可以变化

楼主(2025-04-04):
要求如图的,提供keil代码就可以, 麻烦各位大佬!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别人提供代码你还是改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别人提供代码你还是改行吧。

学习需要 并非专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行你上啊?

年轻人,说话要有礼貌,在论坛里混的人好多都是大哥级别的人,求人要有个求人的态度。明白?

网友D:
这个是8路巡检的,你自己根据需要截取吧。
#include "reg52.h"
#define TIME0H 0x3C
#define TIME0L 0xB0
#define OUTPORT P2
#define LCDPORT P0

sbit LCDRS = P3^0;
sbit LCDRW = P3^1;
sbit LCDE  = P3^2;
sbit START = P3^4;
sbit EOC   = P3^3;

unsigned char uc_Clock = 0;
bit b_DATransform = 0;

/* LCD 基础操作 */
void vDelay() {
    unsigned char uc = 10;
    while(uc--);
}

void vWriteCMD(unsigned char ucCommand) {
    LCDRS = 0;
    LCDRW = 0;
    LCDPORT = ucCommand;
    LCDE = 1;
    vDelay();
    LCDE = 0;
}

void vWriteData(unsigned char ucData) {
    LCDRS = 1;
    LCDRW = 0;
    LCDPORT = ucData;
    LCDE = 1;
    vDelay();
    LCDE = 0;
}

/* LCD 显示功能 */
void vShowOneChar(unsigned char ucChar) {
    vWriteData(ucChar);
}

void vShowStr(const unsigned char *pStr) {
    while(*pStr) {
        vShowOneChar(*pStr++);
    }
}

/* ADC 转换 */
unsigned int uiADTransform() {
    START = 1;
    START = 0;
    while(!EOC);                // 等待转换完成
    return (100UL * OUTPORT) / 51; // 优化计算过程
}

/* 数值显示 */
void vShowVoltage(unsigned int uiVolt) {
    unsigned char digits[3];

    digits[0] = uiVolt / 100;
    uiVolt %= 100;
    digits[1] = uiVolt / 10;
    digits[2] = uiVolt % 10;

    vShowOneChar(digits[0] + '0');
    vShowOneChar('.');
    vShowOneChar(digits[1] + '0');
    vShowOneChar(digits[2] + '0');
}

/* 定时器中断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 = TIME0H;
    TL0 = TIME0L;

    if(--uc_Clock == 0) {
        uc_Clock = 20;
        b_DATransform = 1;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hannel = 0;

    // 定时器初始化
    TMOD = 0x01;
    TH0 = TIME0H;
    TL0 = TIME0L;
    TR0 = 1;
    ET0 = 1;
    EA = 1;

    // LCD 初始化
    vWriteCMD(0x01);  // 清屏
    vWriteCMD(0x38);  // 8位模式
    vWriteCMD(0x0C);  // 显示开
    vWriteCMD(0x84);  // 第一行位置
    vShowStr("RONALDO:");//通道数
    vWriteCMD(0xC4);  // 第二行位置
    vShowStr("V");

    while(1) {
        if(b_DATransform) {
            P1 = channel;  // 设置当前通道

            // 更新通道显示
            vWriteCMD(0x8C);
            vShowOneChar(channel + '1');

            // 显示电压值
            vWriteCMD(0xC8);
            vShowVoltage(uiADTransform());

            // 切换通道
            if(++channel >= 8) channel = 0;
            b_DATransform = 0;
        }
    }
}

楼主(2025-05-14):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8路巡检的,你自己根据需要截取吧。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