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的区别

楼主(2025-04-04):
请高手解答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机械结构上,区别不大。电路上,无刷电机是梯型波驱动,永磁同步电机是正弦波驱动。

网友B:
无刷电机指没有电刷的电机。
永磁同步电机指旋转速度和磁场速度同步的电机。
是两个类别的电机。

常见的无刷电机有BLDC,步进电机,伺服电机,三相异步电动机,单相电容运行电机(电风扇)……
永磁同步电机常见有:BLDC,步进电机……

网友C:
严格上讲,无刷电机对应有刷电机,永磁对应励磁,同步对应异步。
无刷电机靠的是电子线路上的无件来改变线圈中的电流方向,
有刷电机则是机械电刷(碳刷、铜刷。。)来改变线圈的电流方向。
永磁电机是定子或转子含有永磁体,一对或多对。电机拆解后就能看到。
励磁电机则是通电后,在定子或转子中产生固定或不固定方向的磁场。电机拆解后看不到磁体
同步电机大多针对的是交流电应用场合,单相或3相。,同步的含义是转速跟随交流电的频率。。
一般大功率的电机,都是无刷的,因为电刷受不了大电流,转几圈就磨光了。
有刷电机结构复杂,但控制电路相对简单,无刷电机结构简单,但控制电路可不简单。。
常见的玩具小电机,307、797之类的是直流有刷电机。
常见的24/28/57步进电机是无刷的。
这两类同时也是永磁电机。
以前农村灶前用的鼓风机就是交流蔽极式同步电机,属励磁电机,也可算是“无刷电机”
小吊扇与鼓风机一样使用AC220,交流、同步,也算是“无刷电机”,但不是励磁的。
大电扇、台扇,工厂里用的动力马达,也是使用AC220或AC380,交流、无刷,但不是蔽极式,而是鼠笼式

还有很多,你可以AI整 一下,就不一一列出了。

网友D:
结构不同,驱动可以通用
PMSM结构比BLDC复杂,成本也高
一般来说,小功率用BLDC,大功率用PMSM
剩下的百度或者AI都能找到,专门发个帖子,有点浪费公共资源

网友E:
就是同一个东西,原理上没差异。

网友F:
电刷与换向器的组合,所起的作用既是接触器也是断续器,被斩波的是纯直流,
所以,无刷电机用方波逆变器直接驱动可也,而同步电机的设计是以三相正弦波为依归的,
另外,磁链不一样,同步电机磁链近乎直线,无刷电机既然是以有刷电机为根本,那磁链就必须跟有刷电机一样,要弄成正交的。

网友F:
实际上,同步电机也是有刷的,不过,这电刷搭载的只是磁场所用的励磁电流,
这磁场以永磁代之,才能无刷,其实,跟转子 (磁场) 同轴组装的旋转变压器或直流发电机,就可让这小电刷永远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