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 为什么有三组TXD\RXD?下载程序时,应该接哪个?

楼主(2025-04-05):
请高手解惑STC15W408AS 为什么有三组TXD\RXD?下载程序时,应该接哪个?

网友A:
STC的都是P3.0,P3.1

网友B:
当然是缺省默认default的那个。

网友C:
[P3.0/RxD, P3.1/TxD] 留作下载/仿真用;
[P3.6/RxD_2, P3.7/TxD_2] 或 [P1.6/RxD_3, P1.7/TxD_3]运行时作串口用。

网友D:
可以看一下板子上是否有CH340这个模块,看一下连接的是哪一个串口,一般情况下都是串口一进行下载程序的

网友E:
15W已经停产了,玩下DIY可以,做产品可选用STC8G系列,15W和8G看了下是PIN对P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的都是P3.0,P3.1

谢谢!新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一下板子上是否有CH340这个模块,看一下连接的是哪一个串口,一般情况下都是串口一进行下载程序的

买了这种芯片,准备做个时钟,想知道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W已经停产了,玩下DIY可以,做产品可选用STC8G系列,15W和8G看了下是PIN对PIN的

都停产了?自己做东西玩玩。

网友F:
其它的管脚需要在寄存器里面去设置,上电默认是P3.0和P3.1

网友G:
都不看手册的么?下载都是从P3.0 P3.1下载,程序使用串口可以切换,3选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它的管脚需要在寄存器里面去设置,上电默认是P3.0和P3.1

多谢!又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不看手册的么?下载都是从P3.0 P3.1下载,程序使用串口可以切换,3选1

看了,不是每个都能看懂。
谢谢支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5W已经停产了,玩下DIY可以,做产品可选用STC8G系列,15W和8G看了下是PIN对PIN的

15W系列还是在稳定供货的,您推荐的8G系列也没错哈,性价比更高哦,或者可以选择8H和32G系列再或者AI8051U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W系列还是在稳定供货的,您推荐的8G系列也没错哈,性价比更高哦,或者可以选择8H和32G系列再或者AI8051 ...

这个建议不错,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I:
意思就是这个芯片有3组串口,下载程序用的是3.0和3.1,你做产品时,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切换到另外两组其中一组的IO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意思就是这个芯片有3组串口,下载程序用的是3.0和3.1,你做产品时,可以根据你的要求切换到另外两组其中一组 ...

谢谢,解释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