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N文件如何反编译

楼主(2025-04-05):
这是行车记录仪的程序,用编程器读出来了,是一个BIN文件,用什么软件反编译?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停手吧。。。
这是一个写入到SPI FLASH中的文件,里边包含有多种数据,如何逆向?
通过UE找开,有看到一些提示字符,但是更多的猜的。。。
就好比有人拿出一个txt文本文件,让你破解是用什么输入法打出这个TXT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停手吧。。。
这是一个写入到SPI FLASH中的文件,里边包含有多种数据,如何逆向?
通过UE找开,有看到一 ...

就好比有人拿出一个txt文本文件,让你破解是用什么输入法打出这个TXT文件
这个比喻很适当

网友C:
难,小改动倒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