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TC单片机EEPROM读写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5-04-05):
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单片机STC15F2K60S2  EEPROM两个扇区,
读写程序用的是官方代码,今天写着写着突然扇区2不能正常读写了,扇区1又可以一点问题都没有!!!
然后又单独对扇区2进行读写测试依然不行,同样的程序换一块一样的单片机又可以正常读写了!!!

哪位老师可以给解答一下???

EEPROM扇区什么情况下会单独坏一个扇区另外一个扇区又正常????
EEPROM什么情况下会损坏,操作EEPROM时需要注意的???

下载时已经勾选将EEPRO恢复到FF

这是串口读出的数据: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AUD    115200

typedef bit 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3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if SYSCLK<24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1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4           //if SYSCLK<6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5           //if SYSCLK<3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6           //if SYSCLK<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7           //if SYSCLK<1MHz

//测试地址
#define IAP_ADDRESS 0x0200

void IapIdle();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BYTE sequential_write_flash_in_one_sector(WORD begin_addr, WORD counter, BYTE array[]);
BYTE write_flash_with_protect_in_one_sector(WORD begin_addr, WORD counter, BYTE array[]);
void InitUart();
BYTE SendData(BYTE dat);

int i;

void main()
{
    P1M0 = 0x00;P1M1 = 0x00;
    P2M0 = 0x00;P2M1 = 0x00;
    P3M0 = 0x00;P3M1 = 0x00;
    P5M0 = 0x00;P5M1 = 0x00;

    InitUart();

    for (i=0; i<512; i++)           //校验512字节
    {
        SendData(IapReadByte(IAP_ADDRESS+i));
    }
    while (1);
}

/*----------------------------
关闭IAP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BYTE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if URMD == 0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 >> 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lif URMD == 1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4/BAUD));
    TH1 = (65536 - (FOSC/4/BAUD)) >> 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lse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H1 = TL1 = (256 - (FOSC/32/BAUD));
    TR1 = 1;
#endif
}

/*----------------------------
发送串口数据
----------------------------*/
BYTE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return dat;
}

网友A:
次数太多了?

网友B:
你问这个问题,代码都不放一个,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C:
楼主的程序可能有问题:STC的EEPROM分为字节读、字节写(二进制1可写为0不可逆)。
扇区擦除(没有字节擦除),一次擦1扇区(512字节) 后恢复为0xFF(二进制全部的1)。
扇区2有问题可能是里面有数据且程序有问题,下载时将EEPROM全部填满为0xFF。

网友D:
新片子无问题就是寿命到了。EEROM以扇区为单位,只要数据非空,要修改只能扇区擦除,每扇区可靠擦写也就10万次,全力干1秒可干几百次,几分钟就干废了。查下程序是不是把EEROM当内存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这个问题,代码都不放一个,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程序的问题已经可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程序可能有问题:STC的EEPROM分为字节读、字节写(二进制1可写为0不可逆)。
扇区擦除(没有字节擦除), ...

试过了STCISP软件下载时勾选了将EEPROM清除为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这个问题,代码都不放一个,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include "main.h"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AUD    115200

typedef bit 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3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if SYSCLK<24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1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4           //if SYSCLK<6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5           //if SYSCLK<3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6           //if SYSCLK<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7           //if SYSCLK<1MHz

//测试地址
#define IAP_ADDRESS 0x0400

void IapIdle();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BYTE sequential_write_flash_in_one_sector(WORD begin_addr, WORD counter, BYTE array[]);
BYTE write_flash_with_protect_in_one_sector(WORD begin_addr, WORD counter, BYTE array[]);
void InitUart();
BYTE SendData(BYTE dat);

int i;

void main()
{
    P1M0 = 0x00;P1M1 = 0x00;
    P2M0 = 0x00;P2M1 = 0x00;
    P3M0 = 0x00;P3M1 = 0x00;
    P5M0 = 0x00;P5M1 = 0x00;

    InitUart();

    for (i=0; i<512; i++)           //校验512字节
    {
        SendData(IapReadByte(IAP_ADDRESS+i));
    }
    while (1);
}

/*----------------------------
关闭IAP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BYTE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if URMD == 0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 >> 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lif URMD == 1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4/BAUD));
    TH1 = (65536 - (FOSC/4/BAUD)) >> 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lse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H1 = TL1 = (256 - (FOSC/32/BAUD));
    TR1 = 1;
#endif
}

/*----------------------------
发送串口数据
----------------------------*/
BYTE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return dat;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程序可能有问题:STC的EEPROM分为字节读、字节写(二进制1可写为0不可逆)。
扇区擦除(没有字节擦除), ...

#include "main.h"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AUD    115200

typedef bit 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3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if SYSCLK<24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1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4           //if SYSCLK<6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5           //if SYSCLK<3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6           //if SYSCLK<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7           //if SYSCLK<1MHz

//测试地址
#define IAP_ADDRESS 0x0400

void IapIdle();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BYTE sequential_write_flash_in_one_sector(WORD begin_addr, WORD counter, BYTE array[]);
BYTE write_flash_with_protect_in_one_sector(WORD begin_addr, WORD counter, BYTE array[]);
void InitUart();
BYTE SendData(BYTE dat);

int i;

void main()
{
    P1M0 = 0x00;P1M1 = 0x00;
    P2M0 = 0x00;P2M1 = 0x00;
    P3M0 = 0x00;P3M1 = 0x00;
    P5M0 = 0x00;P5M1 = 0x00;

    InitUart();

    for (i=0; i<512; i++)           //校验512字节
    {
        SendData(IapReadByte(IAP_ADDRESS+i));
    }
    while (1);
}

/*----------------------------
关闭IAP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BYTE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if URMD == 0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 >> 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lif URMD == 1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4/BAUD));
    TH1 = (65536 - (FOSC/4/BAUD)) >> 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lse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H1 = TL1 = (256 - (FOSC/32/BAUD));
    TR1 = 1;
#endif
}

/*----------------------------
发送串口数据
----------------------------*/
BYTE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return dat;
}

楼主:
不知道目前问题还未找出来

楼主:
如您所说   换一片就好了

网友E:
这个东西的寿命次数是有限的,擦除一次就是一次寿命,所以千万不要用EEPROM的思维操作它,虽然它有10万次,但是如果你放在主循环不停擦除也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B:
看你也不是外接的EEPROM,如果外挂的EEPROM,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数据线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D:
都是在打哑迷,你放这程序是什么鬼,只是读,怎么变的写着写着的。而且这程序感觉有问题,会是官方的。因为i感觉要定义一下,至少8位和16位是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都是在打哑迷,你放这程序是什么鬼,只是读,怎么变的写着写着的。而且这程序感觉有问题,会是官方的。因为 ...

人家不是有个int i;吗?
楼主的意思大概是下载时,选了清除为0XFF。但是上电后读出来通过串口发送出去的是0x00,难道不应该是0XFF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不是有个int i;吗?
楼主的意思大概是下载时,选了清除为0XFF。但是上电后读出来通过串口发送出去的 ...

是的  非常正确✅    实际全部都是0  扇区0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的寿命次数是有限的,擦除一次就是一次寿命,所以千万不要用EEPROM的思维操作它,虽然它有10万次, ...

你肯定没有认真看我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片子无问题就是寿命到了。EEROM以扇区为单位,只要数据非空,要修改只能扇区擦除,每扇区可靠擦写也就10 ...

比如需要注意些啥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的寿命次数是有限的,擦除一次就是一次寿命,所以千万不要用EEPROM的思维操作它,虽然它有10万次, ...

没有放在大循环里

网友C:
下载时EEPROM文件全部填充0xAA,然后用unsigned char code指针读取,具体地址见数据手册,读不出来表示可能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也不是外接的EEPROM,如果外挂的EEPROM,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数据线没有上拉电阻。

是内部的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片子无问题就是寿命到了。EEROM以扇区为单位,只要数据非空,要修改只能扇区擦除,每扇区可靠擦写也就10 ...

现在单独测试扇区2都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时EEPROM文件全部填充0xAA,然后用unsigned char code指针读取,具体地址见数据手册,读不出来表示可能 ...

下载时不是只能复位到FF吗?    使用指针读取?是_at _吗?   有点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时不是只能复位到FF吗?    使用指针读取?是_at _吗?   有点没看懂

我的STC软件里面只显示清除,并没显示是00还是FF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STC软件里面只显示清除,并没显示是00还是FF啊。

V6.95K版本

网友A:
可以单独做个文件用来在下载时给EEPROM填充一些初始数据。这样测试产品时就方便许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载时不是只能复位到FF吗?    使用指针读取?是_at _吗?   有点没看懂

下载时EEPROM可以写数据的,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咨询STC总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时EEPROM可以写数据的,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咨询STC总部。

现在的问题是写进去的是FF读出来是00

网友A:
换个新的就好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大概是代码有问题,写的太频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新的就好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大概是代码有问题,写的太频繁

不是一段时间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一段时间不行

不是说两片都不行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两片都不行吗啊?

您认真看一下我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程序的问题已经可以排除。

楼主声称“程序的问题已经可以排除”,其实问题就在楼主程序本身。硬件MCU 99.99%没有问题。楼主并没有完全按照官方测试程序运行,只是把官方测试程序想当然的修改后用来测试,当然得不到预想结果。首先要确定被测MCU型号系列,STC不同型号MCU的EEPROM扇区地址范围有可能不同。测试步骤通常是先擦除扇区,然后写数据,再读取数据校验。STC15F2K60S2官方测试程序如下: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AUD    115200

typedef bit 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ERROR   0
#define OK      1

//-----------------------------------------------

sfr IAP_DATA    =   0xC2;           //IAP数据寄存器
sfr IAP_ADDRH   =   0xC3;           //IAP地址寄存器高字节
sfr IAP_ADDRL   =   0xC4;           //IAP地址寄存器低字节
sfr IAP_CMD     =   0xC5;           //IAP命令寄存器
sfr IAP_TRIG    =   0xC6;           //IAP命令触发寄存器
sfr IAP_CONTR   =   0xC7;           //IAP控制寄存器

sbit Begin_LED  =   P1^0;
sbit ERROR_LED  =   P1^3;
sbit OK_LED     =   P1^7;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3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if SYSCLK<24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1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4           //if SYSCLK<6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5           //if SYSCLK<3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6           //if SYSCLK<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7           //if SYSCLK<1MHz

//测试地址
#define IAP_ADDRESS 0x0400

void IapIdle();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BYTE sequential_write_flash_in_one_sector(WORD begin_addr, WORD counter, BYTE array[]);
BYTE write_flash_with_protect_in_one_sector(WORD begin_addr, WORD counter, BYTE array[]);
void InitUart();
BYTE SendData(BYTE dat);

#define display_Begin_LED() Begin_LED = 0
#define off_Begin_LED()     Begin_LED = 1
#define display_OK_LED()    OK_LED = 0
#define off_OK_LED()        OK_LED = 1
#define display_ERROR_LED() ERROR_LED = 0
#define off_ERROR_LED()     ERROR_LED = 1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1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2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4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8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16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32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64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128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256
//#define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512

#define DEBUG_Data_Memory_Begin_Sector_addr     0x0400

BYTE xdata protect_buffer[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 测试常量数组 */
BYTE code Test_array_total[512] =
{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0x10,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0x1a,0x1b,0x1c,0x1d,0x1e,0x1f,
    0x20,0x21,0x22,0x23,0x24,0x25,0x26,0x27,0x28,0x29,0x2a,0x2b,0x2c,0x2d,0x2e,0x2f,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0x3a,0x3b,0x3c,0x3d,0x3e,0x3f,
...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InitUart();

//  if(sequential_write_flash_in_one_sector(DEBUG_Data_Memory_Begin_Sector_addr,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Test_array_total))
//      display_OK_LED();
//  else
//      display_ERROR_LED();

    if(write_flash_with_protect_in_one_sector(DEBUG_Data_Memory_Begin_Sector_addr+0x3,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0x30, Test_array_total))
        display_OK_LED();
    else
        display_ERROR_LED();

    while(1);
}

/*----------------------------
关闭IAP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BYTE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

/* 写数据进 数据Flash存储器, 只在同一个扇区内写,不保留原有数据 */
/* begin_addr,被写数据Flash开始地址;counter,连续写多少个字节; array[],数据来源   */
BYTE sequential_write_flash_in_one_sector(WORD begin_addr, WORD counter, BYTE array[])
{
    WORD i = 0;
    WORD in_sector_begin_addr = 0;
    WORD sector_addr = 0;

    /* 判是否是有效范围,此函数不允许跨扇区操作 */
    if(counter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return  ERROR;
    in_sector_begin_addr = begin_addr & 0x01ff;
    if((in_sector_begin_addr + counter)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return ERROR;

    /* 擦除 要修改/写入 的扇区 */
    IapEraseSector(begin_addr);

    for(i=0; i<counter; i++)
    {
        /* 写一个字节 */
        IapProgramByte(begin_addr, array[i]);
        /*  比较对错 */
        if (SendData(IapReadByte(begin_addr)) != array[i])
        {
            IapIdle();
            return ERROR;
        }
        begin_addr++;
    }
    IapIdle();
    return  OK;
}

/* 写数据进数据Flash存储器(EEPROM), 只在同一个扇区内写,保留同一扇区中不需修改的数据    */
/* begin_addr,被写数据Flash开始地址;counter,连续写多少个字节; array[],数据来源       */
BYTE write_flash_with_protect_in_one_sector(WORD begin_addr, WORD counter, BYTE array[])
{
    WORD i = 0;
    WORD in_sector_begin_addr = 0;
    WORD sector_addr = 0;
    WORD byte_addr = 0;

    /* 判是否是有效范围,此函数不允许跨扇区操作 */
    if(counter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return ERROR;
    in_sector_begin_addr = begin_addr & 0x01ff;
    /* 假定从扇区的第0个字节开始,到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1个字节结束,后面部分不用,程序易编写 */
    if((in_sector_begin_addr + counter)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return ERROR;

    /* 将该扇区数据 0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1) 字节数据读入缓冲区保护 */
    sector_addr = (begin_addr & 0xfe00);
    byte_addr = sector_addr;

    for(i = 0; i <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i++)
    {
        protect_buffer[i] = IapReadByte(byte_addr++);
    }

    /* 将要写入的数据写入保护缓冲区的相应区域,其余部分保留 */
    for(i = 0; i < counter; i++)
    {
        protect_buffer[in_sector_begin_addr++] = array[i];
    }

    /* 擦除 要修改/写入 的扇区 */
    IapEraseSector(sector_addr);

    /* 将保护缓冲区的数据写入 Data Flash, EEPROM */
    byte_addr = sector_addr;
    for(i = 0; i< USED_BYTE_QTY_IN_ONE_SECTOR; i++)
    {
        /* 写一个字节 */
        IapProgramByte(byte_addr, protect_buffer[i]);
        /*  比较对错 */
        if (SendData(IapReadByte(begin_addr)) != protect_buffer[i])
        {
            IapIdle();
            return ERROR;
        }
        byte_addr++;
    }
    IapIdle();
    return OK;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InitUart()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if URMD == 0
    T2L = (65536 - (FOSC/4/BAUD));
    T2H = (65536 - (FOSC/4/BAUD)) >> 8;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lif URMD == 1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4/BAUD));
    TH1 = (65536 - (FOSC/4/BAUD)) >> 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lse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H1 = TL1 = (256 - (FOSC/32/BAUD));
    TR1 = 1;
#endif
}

/*----------------------------
发送串口数据
----------------------------*/
BYTE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return dat;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声称“程序的问题已经可以排除”,其实问题就在楼主程序本身。硬件MCU 99.99%没有问题。楼主并没有完 ...

首先非常感谢坛友如此认真回复我的问题!!!!那我应该如何测试呢!!!目前我能想到的是不行的,本着使用对比法,两片单片机对比同样的程序新的单片机就可以正常,下载时选择将EEPROM清除为FF用串口读出来全部都是FF状态!!!!!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坛友如此认真回复我的问题!!!!那我应该如何测试呢!!!目前我能想到的是不行的,本着使 ...

宏晶公司MCU片内EEPROM是采用ISP/IAP技术用Fiash当EEPROM使用。其特点是只能写0不能写1,并且有擦除使用寿命。官方说10万次以上。也就是不可以过于频繁擦写。新片的EEPROM原始数据全部为0xff。要改写内容必须先按扇区为单位擦除整个扇区,哪怕只写1个字节也要擦除整个扇区,然后才能正确写入数据,否则出错是大概率事件。从你的测试程序看,你在写数据前并没有先擦除扇区。新片第一次能正确读出数据是因为新片EEPROM的原始状态全部是0xff。当你再次写数据时其之前的数据并没有擦除。所以出错就是必然的。只要你在程序中先擦除再写入,就不必纠结是否在下载时是否选择擦除EEPROM选项。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最好直接使用官方测试程序。各种型号的测试程序在stc-isp软件里都能找到。

网友A:
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偶尔会有某些方面不良的芯片的,尽管概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