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米思奇+OLED(I2C)万年历(小改)

楼主(2025-04-06):
闲来无事,对米思奇例程里的OLED万年历进行了小改,在这里分享给个位坛友,我也是初学,还请高手坛友指正。
Mixly是由北师大创客教育实验室团队开发的开源软件,是功能强大的图形化编程平台 ,Mixly中文名为米思齐。
米思奇官网地址:mixly
程序在官网免费下载
1、下图是官网界面

1、米思奇官网界面

1、米思奇官网界面

2、先点击“软件平台”,然后选“软件平台-Mixly离线版”

2、软件平台下载2.0离线版

2、软件平台下载2.0离线版

3、下载后解压缩,双击“一键更新”,进入黑色类似“DOS”界面,所有提问统一输入“y”然后回车,
完成后按任意键退出。

3、一键更新安装

3、一键更新安装

4、完成后双击“Mixly”图标运行,可将该图标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以方便操作
运行界面如下,按右侧中间部位箭头,先择Arduino ESP8266

4、程序选择开发板界面

4、程序选择开发板界面

5、选择左下角“例程”

5、例程位置

5、例程位置

6、选择Arduino ESP8266

6、选ESP8266

6、选ESP8266

7、选择OLED网络时钟

7、OLED网络时钟

7、OLED网络时钟

8、界面如下:

8、例程程序界面

8、例程程序界面

9、上传后效果如下:

9、米思奇例程效果

9、米思奇例程效果

10、界面布局简单,没有显示星期信息,稍加修改后程序截图如下:

10、修改后的程序1

10、修改后的程序1

11、修改后的程序2

11、修改后的程序2

11、修改后显示效果如下图
最上面一行文字可随意修改成想要显示的文字。
有兴趣的坛友可在软件例程里修改或者下载附件里我修改好的程序。
请各位坛友注意,程序里的wifi用户名和密码要改成自己的才能显示。
完成就点击上传即可。

屏幕采用4线OLED-I2C接口。
屏幕和开发板连接如下:
GND-G
VCC-3V
SCL-D1(GPIO5)
SDA-D2(GPIO4)

12、修改后效果

12、修改后效果

米思奇 ESP8266 OLED(I2C)万年历.rar

网友A:
在线版不支持Arduino,离线版体积太大,没意思

楼主:
这位老师如果那天有些有意思的,并且愿意分享出来的好作品,请不要吝啬,让我们也学习进步。
在这里先表示感谢!

网友A:
我不会英语,对51单片机用的是C和汇编,对ESP模块用的是Arduino,不过ESP模块的好像很多都是用来做时钟的,程序大同小异,显示用OLED只是学学程序,实际上屏幕太小没有任何意义,曾买到比较便宜的1.3寸OLED屏,以为会比较适用,没想到打板带锂电池和GPS模块后,到户外一看,还不如普通液晶显示呢。用墨水屏考虑耗电,一般都没有秒,看起来很呆板一不小心锂电池没电了也不知道,只有P2的全彩屏才比较好玩,不过全彩屏的驱动还不了解,只是照搬他人的程序还改不了,所以实在是没有作品可以分享的

楼主(2025-05-10):
各位坛友好,以上网络授时万年历星期信息以数字形式显示总觉得别扭,增加几段程序后改为了中文形式显示。

米思奇万年历修改后效果2

米思奇万年历修改后效果2

星期显示数字变汉字程序截图

星期显示数字变汉字程序截图

网友B(2025-12-21):
这类作品就是屏幕太小 能就做的大的就好了

网友:
这类作品就是屏幕太小 能就做的大的就好了

这位老师好,做大屏幕没有问题,就是性价比不高。1.3吋OLED显示屏SH1106驱动芯片的约9元,SSD1306驱动芯片的约12元,显示效果都一样,相对于0.96吋OLED显示屏显示面积增加了不少,但价格相差不多。如果增大到1.5吋时价格几乎翻倍,再大的话价格更高,如果希望大屏幕显示且性价比高的可以考虑3.2吋12864液晶显示屏或TFT真彩屏。

网友C(2026-01-29):
成功了,太感谢

网友D:
星期还是不能显示正常的,只能显示星期3,求教

楼主:
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和密码
请问wifi用户名和密码修改了没有?要修改成自己家的。

网友E(2026-03-22):
中文编程这么好玩,可以小学普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文编程这么好玩,可以小学普及了

米思其完全可以作为小朋友入门编程软件,先激发兴趣,做几个生活中常用的作品,然后再深入学习,慢慢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