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电流保护

楼主(2025-04-07):
单片机控制过电流电路Proteus仿真运行 为什么继电器超过2.5A后来回跳转  不懂啥原因

网友A:
继电器断开电流小了就重新打开继电器,接着过流又关闭继电器,如此反复循环。

网友B:
单片机:诶,啥事没有,开启电路,诶过流了,关断;诶,啥事没有,开启电路,诶过流了,关断..................

网友C:
是不是应该加个过流自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断开电流小了就重新打开继电器,接着过流又关闭继电器,如此反复循环。

懂了 谢谢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诶,啥事没有,开启电路,诶过流了,关断;诶,啥事没有,开启电路,诶过流了,关断............ ...

生动形象 谢谢佬

网友:
是不是应该加个过流自锁功能!

感谢佬

网友D:
在程序保护过程时间时,加一下 延时,就可避免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