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MOS管是否处于开关饱和状态?有哪些简单的办法可以量测出来

楼主(2025-04-07):
怎么判断MOS管是否处于开关饱和状态?有哪些简单的办法可以量测出来

网友A:
Ugs>2V开始导通,Ugs>10V完全导通。测Uds也可,很小就是导通,很大就是截至。

网友B:
每一个型号甚至同型号不同的MOS的阈值电压Vth都不太一样.当VGS大于阈值电压Vth时,MOS处于导通状态,当VDS大于VGS-Vth时,进入饱和状态.而这个时候的漏极电流ID几乎处于一个稳定阶段,所以你想简单测量的话就测量漏极电流,当VDS增加而漏极电流变化很小时,那说明MOS管已经进入饱和区.

网友C:
用个恒流测DS电压,算出导通电阻。

网友D:
测Vds电压

网友E:
根据电流和导通电阻来计算VDS,再实测VDS与计算值是否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