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台式机硬盘电源

楼主:
多年来,为了备份数据,积攒了几十个台式机硬盘,这些硬盘都是通过SATA转USB线接到电脑上的。

由于3.5寸硬盘都需要12V电源供电,所以每个硬盘还要接一个外接电源,这个电源的供电电流不能小于2A。

所以在我的桌面上除了放置硬盘以外,还要准备几个这样的电源。
这天,突发奇想,为什么不用一个大功率的电源来代替这几个电源呢?
于是,找出了一个去年买的开关电源祼板。

它的参数是:

再找到一个合适的纸盒子:

将电源放进去,刚好合适。

下面是加工盒子的过程:

先给两个硬盘供电:

散热问题也好解决,掀开盖子就行。

这是给三个硬盘供电的情况:

经测试,这个电源空载电压为12.18V,三个硬盘都接上时,电压为12.17V,功率足足的

网友A(2025-04-08):
弄个高的盒子,做成“硬盘盒”了

网友B:
不需要5伏供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5伏供电吗?

5V供电由USB供给,12V主要是电机的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弄个高的盒子,做成“硬盘盒”了

这个问题也想过,但几十个硬盘装得有各种资料,都可能用得到,但每次只用得到一个或几个,全部通电接上不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