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基板和铝基板,铜基板可以双面、多层,铝基板就只能做单面板?如果LED驱动板用的...

楼主(2025-04-08):
铜基板和铝基板,铜基板可以双面、多层,铝基板就只能做单面板?如果LED驱动板用的是铝基板,单面板走不了全部的线,比如打过孔绕出来,然后又必须用铝基板散热不能用铜基板,你们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A:
铝基板是铝的上下通电的 ,如果打孔了看过渡多少条线,可以用外带绝缘皮的小电线穿过孔上下焊接起来,
下面的用环氧线路板。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如果批量生产的可以焊接贴片的塑料件是外面塑料里面带铜插件,
环氧线路板是用插针脚焊的,一公一母过渡就可以做到唯一批量生产的解决方案。

网友B:
铝基板可以做成双面、孔化,但这工艺只有二般的厂家能做,价格也只有二般的产品能受得了。。

一般人设计铝基板不想绕线时,可以用0R的贴片电阻当跳线。。。

网友C:
你问我们怎么操作的?我们可以做两个板然后拼接起来。

网友D:
铝基板就只能做单面板 ?
只要不讲成本,你想做多少面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基板可以做成双面、孔化,但这工艺只有二般的厂家能做,价格也只有二般的产品能受得了。。

一般人设计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问我们怎么操作的?我们可以做两个板然后拼接起来。

嗯   这个是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 才行

网友E:
单面板不能放过孔因为没有沉铜工艺,走不了线可以缩小线宽与间距,至于铝基板能做几层板具体咨询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