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多功能复用

楼主(2025-04-08):
一个IO上挂2个电气网络,一个IO口同时实现2种功能怎么实现,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一个IO口能实现的功能太多了,搭配解码电路,利用该IO口输出不同的信号,可以说实现功能无上限!

网友B:
同时驱动需用锁存器扩展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IO口能实现的功能太多了,搭配解码电路,利用该IO口输出不同的信号,可以说实现功能无上限!

单片机ADC解码程序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ADC解码程序怎么写

看你怎么用这个IO了,该端口接入一个电容器,对该端口电平判断,计算翻转需要的时间,就可以间接的采集模拟量数据了。外围电路调试稍微麻烦一点。用专用包涵ADC的单片机,或者用外围ADC功能性芯片,可以简化程序。你自己搜索一下,论坛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用这个IO了,该端口接入一个电容器,对该端口电平判断,计算翻转需要的时间,就可以间接的采集模 ...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ADC解码程序怎么写

很多单片机自带ADC模块,可以满足大多数应用场景,官方提供的示例代码,基本可以直接套用。

网友D:
用ADC模块不如用计数器芯片,计算脉冲个数即可,十进制芯片可以实现10个功能,串联计数芯片确实可以实现无限,记住输出的数,实现不同的输出使用加减即可,简洁明了方便,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