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冲突

楼主(2025-04-08):
我在用一款STC15F2K60S2型号的51单片机时,当我中断要读取的外设比较多的时候,数码管显示经常会跳动,例如我读取PCF8591的值和读取实时时钟的数据时,如果两个同时进行,那么数码管显示的时钟的数据就会时不时跳动一下,这种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其它外设的操作中有延时导致的,数码管的显示使用定时器中断显示就可以避免其它外设对显示的影响

网友B:
LED显示放定时器中断,非中断程序读取PCF8591,就不会影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