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MPU6050接收无数据

楼主(2025-04-08):
问题如题,是mpu6050打开串口接收数据无显示

跪求大佬帮忙,整了一天了快
改过I2C地址,弄过boot0跳线帽,改过程序,换过串口助手,还是不行

---------------------------------------------------------------------------------------
问题描述
代码是看的一个up主的(stm32使用IIC读取MPU6050的数据_哔哩哔哩_bilibili) (CubeMX设置也如视频一样,SYS、RCC、I2C1、USART1)如下(原本I2C地址为0xD1,后来我改成了0x68)
void MPU6050_INIT ()
{
HAL_Delay(100);
uint8_t SendAddress = 0x68;
uint8_t SendData = 0x00; //解除休眠
HAL_I2C_Mem_Write (&hi2c1,0x68, SendAddress, 1, &SendData, 1, 0xff) ;

SendAddress = 0x19;
SendData = 0x07; //采样率分频器
HAL_I2C_Mem_Write (&hi2c1,0x68, SendAddress, 1, &SendData, 1,0xff);

SendAddress = 0x1A; //低通滤波器
SendData = 0x06;
HAL_I2C_Mem_Write (&hi2c1, 0x68,SendAddress, 1, &SendData, 1, 0xff);

SendAddress = 0x1B; //陀螺仪
SendData = 0x08;//±500°/s
HAL_I2C_Mem_Write (&hi2c1,0x68, SendAddress,1, &SendData, 1,0xff);

SendAddress = 0x1C; //加速度计
SendData = 0x00;//±2g
HAL_I2C_Mem_Write(&hi2c1, 0x68, SendAddress, 1, &SendData, 1, 0xff);

}

int main(void)
{

...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HAL_Delay(200);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uint8_t MPU_DATA[14]={0};
uint8_t StartAddress=0x3B;
double ACCEL_XOUT = 0.0,ACCEL_YOUT=0.0,ACCEL_ZOUT=0.0;
double GYR0_XOUT = 0.0,GYR0_YOUT = 0.0,GYR0_ZOUT = 0.0;
MPU6050_INIT();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I2C_Mem_Read (&hi2c1, 0x68, StartAddress, I2C_MEMADD_SIZE_8BIT,MPU_DATA, 14, 50);
float Temp = (MPU_DATA[6]<<8)|MPU_DATA[7];
if(Temp >32768) Temp-=65536;
Temp = (36.53+ Temp/340);

short int ACCEL_XOUT1 = (( MPU_DATA[0]<<8) | MPU_DATA[1]);ACCEL_XOUT = (double)ACCEL_XOUT1/16384;
short int ACCEL_YOUT1 = (( MPU_DATA[2]<<8) | MPU_DATA[3]);ACCEL_XOUT =(double)ACCEL_YOUT1/16384;
short int ACCEL_ZOUT1 = (( MPU_DATA[4]<<8) | MPU_DATA[5]);ACCEL_ZOUT = (double)ACCEL_ZOUT1/16384;

short int GYRO_XOUT1= ((MPU_DATA[8]<<8) | MPU_DATA[9]);GYR0_XOUT = (double)GYRO_XOUT1/65.5;
short int GYRO_YOUT1=((MPU_DATA[10]<<8) | MPU_DATA[11]);GYR0_YOUT = (double)GYRO_YOUT1/65.5;
short int GYRO_ZOUT1= ((MPU_DATA[12]<<8) | MPU_DATA[13]);GYR0_ZOUT = (double)GYRO_ZOUT1/65.5;

printf("temp= %0.2f" ,Temp);
printf("X= %0.2f,y=%0.2f,z=%0.2f," ,ACCEL_XOUT,ACCEL_YOUT,ACCEL_ZOUT);
printf("X= %0.2f,y=%0.2f,z=%0.2f," ,GYR0_XOUT,GYR0_YOUT,GYR0_ZOUT);
printf("\r\n");
HAL_Delay(200);

板子是正点原子精英
mpu6050引脚

硬件连接

操作时,下载程序boot0为0,下载好后关电源将boot0为1,然后再开电源打开串口调试助手。
应该不是这样原因吧......

下载程序时看着是好的
但串口调试助手打开串口,无数据显示

网友A:
OXD0才是写

网友A:
oxD0才是写入,0XD1才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