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单片机超声波模块跟定时器PWM输出互相冲突

楼主(2025-04-09):
不加pwm输出的时候超声波测量正常加上pwm输出超声波测量故障 怎样解决?

网友A:
如果pwm用的定时器和超声波测量的定时器设计成同一个了,那就只能分时复用,同一个时刻只能用一种模式,比如当前时刻需要用pwm,就要用pwm模式初始化定时器,然后用完了等测量的时候切换为捕获模式重新初始化,这样的坏处是实时性受限制,你会不停的来回切换定时器的配置,所以最好是设计之初就定好不同的定时器,比如先看好规格书,规划好用哪些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wm用的定时器和超声波测量的定时器设计成同一个了,那就只能分时复用,同一个时刻只能用一种模式,比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