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1.8芯片电路,5V输入,输出却是2.5V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芯片的电路应该怎么画

网友A(2025-04-10):
如果电路没错(C16,C17感觉小了,至少要一个10uF)、接线没错,就换个1117吧。这种电路很简单,也用的很多了。

网友B:
没有问题,换一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C:
用实际芯片测的吗?还是仿真出的数据?仿真的话看一下仿真是不是用了ASM1117-ADJ的仿真模型.

网友D:
可以先断开负载,测量一下输出是1.8V还是2.5V。这样看看是芯片问题还是负载有其它原因影响了。

网友E:
AMS1117 最小负载电流为5--10mA(25度), 如果达不到最小负载电流, 可能电压不是你想得到的结果.

网友F:
必要的一定容量的输入输出滤波电容是稳压效果的保证!

网友G:
有没有一种可能,用到2.5V的IC了?

网友H:
是不是有其它2.5V电压串到这里了?

网友I:
可能原因是少了0.1uF去耦电容。

网友J:
买错了吧。。。。。

网友K:
不带任何负载条件下是不是1.8v? 如果是1.8v, 就是串入2.5v导致的,LDO芯片本身没问题.

网友L:
仿真模型使用的不是AMS1117-1.8, 而是使用了AMS1117-ADJ,  ADJ后缀是通过在ADJ(GND脚)外界分压电阻实现可调整输出电压的器件, 1.8后缀的才是固定输出1.8V的。

网友M:
换一个芯片试一下吧我感觉

网友N:
你买个AMS1117-1.8的,如果电压不对换一家买就可以。
如果喜欢纸上谈兵,至少把ASM1117的几只脚画清楚罢

网友O:
多用几个LDO对比试验一下就知道了,原理图中的是ADI版本

网友P:
AMS1117,你就把它当一个3端稳压看待 ;AMS1117-adj相当于LM317可调,AMS1117-5相当于LM7805(5V),AMS1117-1.8(1.8V),它的画图跟7805是一样的,外围电路、应用场景也是一样的!

网友Q(2025-06-03):
引用 网友D:
可以先断开负载,测量一下输出是1.8V还是2.5V。这样看看是芯片问题还是负载有其它原因影响了。

断开负载后发现正常了,一接上负载就变2.5V了

网友R:
换个芯片试一下,最好换个商家购买

网友S:
引用 网友Q:
断开负载后发现正常了,一接上负载就变2.5V了

楼主需要知道2.5V对负载提供了多大的电流

网友T:
引用 网友Q:
断开负载后发现正常了,一接上负载就变2.5V了

所有的芯片电源端,都应就近并一个104的电容。

网友H:
应该是有2.5V电压加在上面了,查一查哪里有短路、

网友U:
之前碰到过类似的现象,在确定物料AMS1117是 1.8V的情况下,  看看原理图是不是有应该是1.8V的输入端,你连到了2.5V,导致1.8V被污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