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计分器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5-04-10):
#include<reg51.h>//51单片机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K1=P3^2;//比赛倒计时开始/暂停
sbit K2=P3^3;//24s倒计时重新开始
sbit K3=P1^3;//乙队+1按键
sbit K4=P1^2;//乙队+2按键
sbit K5=P1^1;//甲队+1按键
sbit K6=P1^0;//甲队+2按键
sbit K7=P1^4;//乙队+3按键
sbit K8=P1^5;//甲队+3按键
sbit K9=P1^6;//半场积分互换
sbit K10=P1^7;//分数清0
sbit K11=P2^1;//乙队-1按键
sbit K12=P2^2;//甲队-1按键

sbit K13=P2^3;//乙队犯规按键
sbit K14=P2^4;//甲队犯规按键
sbit LED1=P2^6;//乙队犯规灯
sbit LED2=P3^4;//乙队犯规灯

sbit LED3=P3^0;//甲队犯规灯
sbit LED4=P3^1;//甲队犯规灯

sbit K15=P3^5;//乙队犯规清0按键
sbit K16=P3^6; //甲队犯规清0按键

sbit beep=P2^0;//蜂鸣器接口
sbit RS=P2^7;
sbit E=P2^5;
char miao,fen,num,time,aa;
uchar bb,cc,tt;
uchar code table1[]={"H.T 000:000 R.T "};
uchar code table2[]={"10:00  SEC-1  24"};

bit key_pressed = 0;              // 按键按下标志
bit key_pressed1 = 0;              // 按键按下标志
unsigned char led_state = 0; // LED状态: 0=都灭, 1=LED1亮, 2=都亮
unsigned char led_state1 = 0; // LED状态: 0=都灭, 1=LED1亮, 2=都亮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uchar y;
        for(x=z;x>0;x--)
                  for(y=110;y>0;y--);
}

//LCD1602液晶写指令子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P0=com;
        delay(5);
        E=1;
        delay(5);
        E=0;
}

//LCD1602液晶写数据子函数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P0=date;
        delay(5);
        E=1;
        delay(5);
        E=0;
}

//LCD1602液晶初始化子函数
void LCD1602_init()
{
        uchar i;
        bb=0;    //H.T分数初始化
        cc=0;    //R.T分数初始化
        time=0;
        TMOD=0x10;    //定时器1初始化
        TL1=0x00;
        TH1=0x4c;
        EA=1;     //开总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
        TR1=0;     //定时器1不工作
        EX0=1;     //开中断0
        EX1=1;     //开中断1
        IT0=1;     //中断0为边沿触发
        IT1=1;     //中断1为边沿触发
        E=0;
        beep=0;
        miao=0;
        fen=10;
        num=1;
        aa=24;
        write_com(0x38);  //LCD设置初始化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LCD显示初始化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1[i]);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6;i++)
        {
                  write_date(table2[i]);
        }
}
//分数更新子函数
void point_lcd(uchar add,uchar dat)
{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dat/100);
        write_date(0x30+(dat%100)/10);
        write_date(0x30+dat%10);
        write_com(0x80+add);
}
//按键扫描子函数
void keyscan()
{
        if(K3==0)     //K3按下H.T分数加一
        {
                  while(K3==0);
                bb++;
                  point_lcd(0x04,bb);  //分数显示更新
                  if(K3==0)    //松手检测
                  {
                           while(K3==0);
                           delay(20);
                  }
        }

        else if(K4==0)    //K4按下H.T分数加二
        {
                  while(K4==0);
                bb=bb+2;
                  point_lcd(0x04,bb);
                  if(K4==0)
                  {
                           while(K4==0);
                           delay(20);
                  }
        }
        else if(K7==0)          //K7按下H.T分数加3
        {
                while(K7==0);
                bb=bb+3;
                  point_lcd(0x04,bb);
                  if(K7==0)
                  {
                           while(K7==0);
                           delay(20);
                  }
        }

        else if(K5==0)    //K5按下R.T分数加一
        {
                  while(K5==0);
                cc++;
                  point_lcd(0x08,cc);
                  if(K5==0)
                  {
                           while(K5==0);
                           delay(20);
                  }
        }
        else if(K6==0)    //K6按下R.T分数加2
        {
                  while(K6==0);
                cc=cc+2;
                  point_lcd(0x08,cc);
                  if(K6==0)
                  {
                           while(K6==0);
                           delay(20);
                  }
        }
else if(K8==0)          //K9按下R.T分数加3
        {
                while(K8==0);
                cc=cc+3;
                  point_lcd(0x08,cc);
                  if(K8==0)
                  {
                           while(K8==0);
                           delay(20);
                  }
        }

else if(K10==0)          //K10按下分数清0
        {
                while(K10==0);
                bb=0;
                cc=0;
                  point_lcd(0x04,bb);
                  point_lcd(0x08,cc);
                  if(K10==0)
                  {
                           while(K10==0);
                           delay(20);
                  }
        }
        else if(K9==0)    //K9半场场地互换,积分互换
        {
                                while(K9==0);
                {
//                        uchar code table3[]={"R.T 000:000 H.T "};
                        tt=bb;bb=cc;cc=tt;
                }
                        point_lcd(0x04,bb);
                  point_lcd(0x08,cc);
                if(K9==0)
                {
                        while(K9==0);
                        delay(20);
                }
        }

        if(K13 == 0)       //K13乙队犯规按键
        {
                        delay(10);  // 消抖延时
                        if(K13 == 0 && !key_pressed) {
                                        key_pressed = 1;  // 设置按键按下标志

                                        // 根据当前状态切换LED
                                        if(led_state == 0) {
                                                        LED1 = 1;     // 点亮第一个LED
                                                        led_state = 1;
                                        }
                                        else if(led_state == 1) {
                                                        LED2 = 1;    // 点亮第二个LED
                                                        led_state = 2;
                                        }
                                        // 当led_state == 2时不做任何操作
                        }
        } else {
                        key_pressed = 0;  // 按键释放,清除标志
        }

        if(K14 == 0)       //K13甲队犯规按键
        {
                        delay(10);  // 消抖延时
                        if(K14 == 0 && !key_pressed1) {
                                        key_pressed1 = 1;  // 设置按键按下标志

                                        // 根据当前状态切换LED
                                        if(led_state1 == 0) {
                                                        LED3 = 1;     // 点亮第一个LED
                                                        led_state1 = 1;
                                        }
                                        else if(led_state1 == 1) {
                                                        LED4 = 1;    // 点亮第二个LED
                                                        led_state1 = 2;
                                        }
                                        // 当led_state == 2时不做任何操作
                        }
        } else {
                        key_pressed1 = 0;  // 按键释放,清除标志
        }

        if(K15==0)     //K15按下乙队犯规清0
        {
                  while(K15==0);
      LED1=0;
      LED2=0;
                  if(K15==0)    //松手检测
                  {
                           while(K15==0);
                           delay(20);
                  }
        }

        if(K16==0)     //K15按下乙队犯规清0
        {
                  while(K16==0);
      LED3=0;
      LED4=0;
                  if(K16==0)    //松手检测
                  {
                           while(K16==0);
                           delay(20);
                  }
        }

}

//比赛倒计时/24s倒计时
void counter_down()
{
        uchar i;
        if(time>=20)     //每1s倒计时做减一操作
        {
                  miao--;
                  aa--;
                  write_com(0x80+0x4e);  //24s倒计时显示
                  write_date(0x30+aa/10);
                  write_date(0x30+aa%10);
                write_com(0x80+0x4e);
                  if(aa==0)    //24s结束发出3s连续报警
                  {
                           beep=1;
                           delay(3000);
                           beep=0;
                           aa=24;
                  }
                  if((miao==0)&&(fen==0))  //检测一节比赛是否结束
                  {
                           TR1=0;     //定时器1暂停
                           write_com(0x80+0x44);
                           write_date(0x30);
                           num++;
                           aa=24;    //24s计时复位
                           write_com(0x80+0x4e);  //24s倒计时显示
                           write_date(0x30+aa/10);
                           write_date(0x30+aa%10);
                        write_com(0x80+0x4e);
                           if(num<5)    //每节结束蜂鸣器发出8s的间断报警
                           {
                            for(i=80;i>0;i--)
                            {
                                     beep=1;
                                     delay(500);
                                     beep=0;
                                     delay(500);
                            }
                           }
                           if(num==5)    //终场结束,蜂鸣器发出10s的连续警报声
                           {
                             beep=1;
                             delay(10000);
                             num=0;
                           }

                           beep=0;     //蜂鸣器关闭
                        write_com(0x80+0x4b); //更新"SEC-?"
                        write_date(0x30+num);
                        write_com(0x80+0x4b);
                        miao=0;     //倒计时复位
                        fen=10;
                  }
                  if(miao<=0)
                  {
                           miao=59;
                           fen--;
                  }
                  write_com(0x80+0x40);  //更新倒计时显示
                  write_date(0x30+fen/10);
                  write_date(0x30+fen%10);
                  write_com(0x80+0x43);
                  write_date(0x30+miao/10);
                  write_date(0x30+miao%10);
                write_com(0x80+0x43);
                  time=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LCD1602_init();
        LED1 = 0;  // 初始关闭LED1
        LED2 = 0;  // 初始关闭LED2
        LED3 = 0;  // 初始关闭LED1
        LED4 = 0;  // 初始关闭LED2
        while(1)
        {
                  keyscan();  //分数按键检测
        }
}

//外部0中断子函数
void wb0() interrupt 0  //比赛时间开始/暂停
{
        TR1=~TR1;     //定时器1工作/暂停
        if(TR1==1)  //当倒计时工作时,S1按下定时器立即停止工作
        {
                  PT1=0;
        }
        else   //倒计时不工作时,S1按下倒计时立即工作
        {
                  PT1=1;
        }
        if(K1==0)     //松手检测
        {
                  while(K1==0);
                   counter_down();
          //        delay(20);
        }
}

//外部1中断子函数
void wb1() interrupt 2   //24s倒计时重新开始
{
        aa=24;
        write_com(0x80+0x4e);   //24s倒计时显示
        write_date(0x30+aa/10);
        write_date(0x30+aa%10);
        write_com(0x80+0x4e);
        if(K2==0)      //松手检测
        {
                  while(K2==0)
                  {
                           counter_down();
                  }
                  delay(20);
        }
}
//定时器1中断子函数
void t1()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20次为1s
{
        time++;
        TL1=0x00;
        TH1=0x4c;
        counter_down();     //倒计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