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臭电子鼻

楼主(2025-04-10):
我现在买了stm32f030c8t6,MQ136硫化氢传感器,ad转换器,led灯还差什么呢。然后怎么对这些硬件进行对应接口连线

网友A:
要做的是通过测136的AO电平,计算对应的浓度,基本够了,除非还要显示数据。

网友B:
问题1:你要怎么触发传感器?找个有口臭的人还是找个厕所

网友B:
问题1:你怎么触发传感器?买个榴莲,找个厕所还是找个有嘴臭的人
问题2:你既然有AD转换模块,就说明你要量化,就是说你要提示别人它有多臭,你用什么显示(你用不同LED亮起也行)

网友C:
你确定口臭的主观感觉就是和硫化氢浓度相关 ?
你知道这个浓度值与主观描述的各临界区域值 ?
做个玩具你手头上的硬件全了可以加声光显什么的够了,实用功能呵呵

网友D:
没有电源,你的STM32是个核心板?那可能板载了USB转3.3V电源了,你不需要再买AD,因为STM32自带ADC,硫化氢传感器供电电压要看清楚是不是3.3,可能是5V,用ADC采样硫化氢传感器的输出电压,可能还需要运放放大,之后参考传感器规格书,应该有硫化氢浓度对应电压的参考表,设定一个浓度阈值,超过阈值,LED就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