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12V,灯珠2835的,规格书如附件,如果要做成5W的总功率(灯珠数量可以调整)

楼主:
供电12V,灯珠2835的,规格书如附件,如果要做成5W的总功率(灯珠数量可以调整),灯珠串并联如何设计更合理?只有一个IO口控制,没有多余的IO

GST白-2835UWC150A08 3V0.pdf

网友A(2025-04-11):
最多只能串联3个,12V电源偏高了点10.5V电源电压比较合适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但是限流电阻不能只用1个,4路你得分开来用4个限流电阻,直接并联由于LED彼此之间的误差会导致有些路的LED电流大,不耐用,另外5551有点太小吧

网友C:
5/12=0.416A,每3颗一组,每组串接150欧电阻,每组电流约0.02A,大概需要21组,三极管换MOS如AO3400。C19换成10K电阻。总结一下:3串21并,每串灯中间加一颗150欧电阻,总功率差不多是5W。

网友D:
用线性恒流IC简单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