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洗板水

楼主(2025-04-10):
请大家推荐一个洗板水,用过好几款洗板水,总是洗不干净,总有助焊膏的痕迹在电路板上,看着就不干净。哪位大佬知道洗的干净的洗板水,请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洗的时间长点嘛,我用过厉害的一种,需要躲避塑料,比如电解电容上面的字,都洗没了

网友B:
洗板水有毒,经常用会中毒的

网友C:
亮出照片才能判断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洗的时间长点嘛,我用过厉害的一种,需要躲避塑料,比如电解电容上面的字,都洗没了

你这种情况是天那水比例大了导致的,装助焊剂的塑料瓶子都会变形。

网友E:
助焊膏是要用酒精来清洗的,但也是要多洗几次才能洗干净的,很难洗
松香是要用抹机水洗的,酒精也能洗,但要花更多的时间
现在我都不想动手了,买了一台超声波清洗的,放里头,15分钟干干净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助焊膏是要用酒精来清洗的,但也是要多洗几次才能洗干净的,很难洗
松香是要用抹机水洗的,酒精也能洗,但要花 ...

是,用酒精+超声波,效果就非常好。也安全。
但是有时候觉得还是麻烦,并且酒精进入比如可调电阻,轻触开关什么的,影响其性能。
用这种快速溶解的,局部用牙刷搞搞就行了。躲开那些敏感的零件。
我也问过类似问题,网友说现在干冰清洗机比较好用,可是干冰的储存是个问题,小批量或者不常用,就不太好用。

网友F:
市面上很多所谓的阻燃型环保洗板水,像维修佬之类,味道有点像丙酮香味,蛮冲的,与水不互溶,搞不清是什么配方,到底有没毒性。但是清洗助焊膏非常干净。

网友G:
我用维修佬洗板水

网友H:
如果是少量的个人DIY,前面网友说的用牙膏刷刷就行。
无论是松香还是松香助焊膏,如果不是高压高阻电路,我经常是不去清理的,感觉可以防氧化。有时单片机输入端会受影响,用洗洁精洗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市面上很多所谓的阻燃型环保洗板水,像维修佬之类,味道有点像丙酮香味,蛮冲的,与水不互溶,搞不清是什么 ...

维修佬跟老A的东西一直不敢用,效果比酒精抹机水的好太多了,心里没底呀

楼主:
谢谢大家,酒精我试过,洗过了电路板表面留有类似白霜的东西,太难看了。
不洗也没问题,就是感觉电路板有点邋遢难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酒精我试过,洗过了电路板表面留有类似白霜的东西,太难看了。
不洗也没问题,就是感觉电路板有 ...

残留的白色的东西,是因为你没洗干净,洗的时间久一点,刷子毛硬点。
或者用热风吹一下那些白色的松香结晶,使它融化掉也就看不到了。
或者使用超声波,可以洗的很快,放里面,启动超声波,几十秒后就OK了,超声波还有待加热的,适当加热一下酒精,会更快。

网友I:
请问楼主的电路板是自行打样生产还是维修二手的?
另外有阻抗匹配、强电大电流、高多层以及BGA等特殊板子谨慎清洗,否则那里有液体残留短路、阻抗偏离正常范围会导致电路异常。

网友J:
干冰清洗机,值得拥有,  或者超声波清洗机(板子带晶振的可能容易损坏), 简单点就是洗板水。    酒精 是完全没用,越洗越脏

楼主:
谢谢大家,我来查一下超声波清洗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