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温电烙铁电路

楼主:
上次发了一款可以调温的双温电烙铁电路,电路使用了2只可控硅和可调电阻,电路略显复杂,这次再发一款半温和全温双温电烙铁电路,电路非常简单。单不能调温。电路有2款,分别适合常开和常闭开关。

网友A(2025-04-11):
上图R1,R2串联增加电路的安全性,烙铁置烙铁架时,倾斜开关闭合短路可控硅的触发电流,可控硅关断。电路通过二极管D1获得半波交流电。电烙铁处于半功率工作状态。一旦拿起电烙铁,烙铁状态改变,可控硅获得触发电流触发导通,电烙铁获得另外一个半波交流电,与D1流过的交流电半波电烙铁处于全功率工作状态

网友A:
下图静态时,倾斜开关断开,可控硅没有触发电流而关断,拿起电烙铁,开关闭合,可控硅获得触发电流而导通

网友B:
还是感觉复杂,既然是全温和半温,那就直接二极管加一个开关完事了,没必要可控硅电阻一起上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感觉复杂,既然是全温和半温,那就直接二极管加一个开关完事了,没必要可控硅电阻一起上阵。

开关的电流容量与体积有关,小体积的微动开关往往电流容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