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位移问题

楼主(2025-04-10):
b是1向左移动1位为什么变成7?d是1向左移动16位为什么变成0?

网友A:
放while(1)前面就可以了,不然一直再左移

网友B:
你有没有注意,定义的b是long,监视窗口里面的是char?
事实上每次重新编译之后,变量地址都不一定一样,所以稳妥之下,要删除重新加入。这个是KEIL的一个BUG吧。就是说监视里面的那个b,根本不是你定的那个b,所以等于啥也没有意义。
d为何为0,原因是你括弧里面的1,默认的是char的,左移16次,当然是0,实际上8次也是0。你改成这样
d = ((long)1<<16);
就是你想要的0x10000了。

网友C:
                b = (1UL<<1);
                c = (1UL<<2);
                d = (1UL<<16);

网友D:
我帮你试了下,结果很不一样

网友E:
点运行了吗?或者设断点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帮你试了下,结果很不一样

你这很明显不是C51的编译器

网友F:
c编译器常量如果不加U、L等修饰符,默认是int类型的,而C51的int型是16位的,1<<16毫无疑问的就是0。

楼主:
这样可以,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注意,定义的b是long,监视窗口里面的是char?
事实上每次重新编译之后,变量地址都不一定一样,所 ...

感谢,按照你说的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写法是在哪儿看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注意,定义的b是long,监视窗口里面的是char?
事实上每次重新编译之后,变量地址都不一定一样,所 ...

你自己试试1<<8好不好用,这个位移是编译器在编译期间计算出来的,哪来的什么八位?

网友B:
在KEILC51里面,应该加类型转换,否则就不行。其他的我没试过,没有条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KEILC51里面,应该加类型转换,否则就不行。其他的我没试过,没有条件

我说的就是Keil C51,你不去试试怎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