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点焊机的求助

楼主(2025-04-11):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搞这个的。
我想做个点焊设备,将6mm的不锈钢珠和2mm直径的不锈钢棒焊接在一起。
从来没有搞过这一块,对那些焊机设备的情况都不了解,了解的帮忙出出主意。
我基本想法是用现成的焊机做电源,然后自己做夹具,逻辑控制准备用MCU,PLC那些不懂也贵。
因为需要控制电源的输出,因此要找那些接收外部信号后输出电流的焊机,现在我了解到的只有氩弧焊机,还有别的选择吗?
因为是DIY肯定不会去买全新的,就是搞个二手的,把焊枪输出接到夹具上,然后接上控制电路,就这么拼了。
买二手的就怕遇到坑,本来就不懂,来个有问题的能搞到放弃。这2天在网上一阵查,眼都花了。
最好的是miller,买不起,咸鱼上都没几台,次之就是松下,也没便宜货,后来看到个大家伙,长胜的WS-180,500块,好大,但是如果坏了配件可能找不到,某一个宝上似乎都没有了,挂了问过去也是没有。其它国产的没去仔细看,如果可能我还是愿意找个进口古董,焊我那玩意不用多大功率,稳定好用第一。
但是对氩弧焊机我有个疑问,如果保护气体不供的话它还正常输出否?似乎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实际确认。长胜WS-180就根本没有气管,说明它根本不控制气体,WS-200有气管了,问了销售人员,是说应该可以输出,但是没有实测就是没底。
还有对氩弧焊机的控制信号,它的电平是多少?它是只要将它的两个脚短接就可以,但是从控制角度,它要么检测高电平要么检测低电平,也就是至少一个脚是高电平,我用MCU控制肯定就是用MOS管开关,必须考虑方向和电压。这个有谁知道?
我不想用气缸驱动夹具,想用步进电机驱动,但是也不想用那种小模块去驱动电机,有稳定好用的电机驱动模块吗?驱动57步进电机。
谢谢

楼主:
氩弧焊机为了引弧、稳弧做了不少投入,其实对我来说是没用的。但是我知道的只有氩弧焊机有控制开关,手焊机没有,一开机就输出,这个不行,或者要外接继电器开关控制输出。

网友A:
点焊与弧焊不是一样东西,虽然有点像。

网友B:
思路不错,氩弧焊机改造的话,一般便宜的焊机是没有气体检测的,高端的没用过可能有,打开机壳有的话顺着气管找到压力开关短接就行。
  控制部分手柄开关用小继电器控制就行,要是时间精确到MS就使用光耦 控制开关属于信号控制内部一般也有光耦隔离的。有几K的电阻限流 电流很小的,光耦就能驱动,使用光耦就要区分+ -,
      重点氩弧焊机有高压引弧,6000-1万v对你的应用来说最好去除高压引弧,简单点把引弧电抗器上饶的细线拆了就行。很好识别。
     另外氩弧焊机按下开关电流是缓慢增加的,到设定电流要200-300ms,电压25-40V ,不同与点焊机的是瞬间电流到达限值。

网友C:
汽车钣金维修用的那个设备不知道叫啥名,钣金修复机?就是先点焊上去然后一拉就把凹陷拉平的,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要求,这个网上应该很多卖的

网友D:
     从投入成本及效果来看,建议采用氩弧焊或者点焊方式,激光焊的投入成本太高。氩弧焊的话需供氩气,你应该是流水线式连续焊接,所以不比考虑停止供气,不能仅在点焊瞬间供气。点焊就是瞬间大电流的事,要求有较大的点焊变压器,毕竟2mm的钢丝与6mm的钢球需要的电流不会小。两种方式都需要制作专门夹具,只不过采用氩弧焊的话对夹具材质要求不严,建议不锈钢的,可以确保接触良好,采用点焊的话需用纯铜的。两种方式都需要根据夹具制作专门的检测电路来控制送料机触发焊接等。
    如果加工量大的话,我倾向于采用点焊,量大点焊成本低。如果对焊接强度有要求,那氩弧焊的可以360度满焊,强度最大。

网友E:
有用微波炉变压器改点焊机的,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F(2025-06-06):
你这说的是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