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运行的时候一个灯都没有亮

楼主(2025-04-11):
为什么运行的时候一个灯都没有亮

网友A:
看样子是DELAY太小了,导致程序运行很快,所以输出来不及反应,很多”设计者“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DELAY太小了,导致程序运行很快,所以输出来不及反应,很多”设计者“都遇到这个问题。

那个延时好像只是按键消斗的,并不参与显示。
话说初值是FE,难道不应该左移吗?我记得RR是右移啊,FE右移不就是FF吗?那就是都不亮啊。
快20年没鼓捣汇编了,都记不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延时好像只是按键消斗的,并不参与显示。
话说初值是FE,难道不应该左移吗?我记得RR是右移啊,FE右 ...

0FEH
RR 不会变 0FFH, 只会变 7FH
只有先 SETB C  再 RRC  才会变 0FFH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FEH
RR 不会变 0FFH, 只会变 7FH
只有先 SETB C  再 RRC  才会变 0FFH

对啊,好像是有个C来着。

网友A:
我说的不是输入,是输出!
第9行或者后面加个延时,否则输出变化太快,导致视觉出现问题。所以看不见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是输入,是输出!
第9行或者后面加个延时,否则输出变化太快,导致视觉出现问题。所以看不见变化 ...

只要按键不触发,输出不是一直保持的吗?

网友A:
至少保持一个可以看到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