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率没有数据,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5-04-1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SE 60000

// 定义 LM016L 引脚
sbit RS = P2^7;
sbit RW = P2^6;
sbit EN = P2^5;
// 定义 DS18B20 引脚
sbit DQ = P1^0;
// 定义心率引脚
sbit SCL = P3^3;
sbit SDA = P3^4;
sbit INT = P3^2;
// 定义MAX30102的I2C地址
#define MAX30102_ADDR 0xAE
// 定义蜂鸣器引脚
#define LCD_DATA P0
//定义蜂鸣器引脚
sbit BUZZER = P3^6;

// 函数声明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us);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void lcd_init();
void lcd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data(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_string(const char *str);
void display_heart_rate(unsigned int heart_rate);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float temperature);
// DS18B20 相关函数声明
bit ds18b20_reset(void);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_byte(void);
float ds18b20_read_temp(void);

uint  D_num;            // 定时器中断计数变量
// 声明 str 数组为全局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str[10];

// 全局变量用于心率计算
unsigned int pulse_count = 0;
unsigned int prev_pulse_count = 0;
unsigned int heart_rate = 0;
uint  temp;                   // 临时变量
uint  count; // 计数
float tempF;
bit   flag_S = 0;
bit   flag_1s = 0;
unsigned int one_second_count = 0;

// 新增变量用于蜂鸣器控制
bit buzzer_alarm = 0;         // 蜂鸣器报警标志

//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12MHz
{
    unsigned i, j;
    for (i = ms; i > 0; i--)
        for (j = 120; j > 0; j--);
}

// 初始化 LCD
void lcd_init()
{
    delay_ms(15);
    lcd_command(0x38); // 设置 16x2 显示,5x7 点阵,8 位数据
    delay_ms(5);
    lcd_command(0x38);
    delay_ms(5);
    lcd_command(0x38);
    lcd_command(0x0C); // 打开显示,关闭光标
    lcd_command(0x06); // 光标右移,字符不移动
    lcd_command(0x01); // 清屏
    delay_ms(5);
}

// 发送 LCD 命令
void lcd_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
    RS = 0;
    RW = 0;
    LCD_DATA = cmd;
    delay_ms(1);
    EN = 1;
    _nop_();
    EN = 0;
}

// 发送 LCD 数据
void lcd_data(unsigned char dat)
{
    RS = 1;
    RW = 0;
    LCD_DATA = dat;
    delay_ms(1);
    EN = 1;
    _nop_();
    EN = 0;
}

// 发送字符串到 LCD
void lcd_string(const char *str)
{
    while (*str)
    {
        lcd_data(*str++);
    }
}

// 微秒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12T 1us
{
    while (t--);
}

// I2C起始信号
void I2C_Start() {
    SDA = 1;
    SCL = 1;
    delay(1);
    SDA = 0;
    delay(1);
    SCL = 0;
}

// I2C停止信号
void I2C_Stop() {
    SDA = 0;
    SCL = 1;
    delay(1);
    SDA = 1;
    delay(1);
}

// I2C发送一个字节
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SDA = (dat & 0x80) >> 7;
        dat <<= 1;
        SCL = 1;
        delay(1);
        SCL = 0;
        delay(1);
    }
}

// I2C接收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I2C_ReceiveByte() {
    unsigned char i, dat = 0;
    SDA = 1;
    for (i = 0; i < 8; i++) {
        SCL = 1;
        dat <<= 1;
        if (SDA) dat |= 0x01;
        SCL = 0;
        delay(1);
    }
    return dat;
}

// I2C发送应答信号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SCL = 1;
    delay(1);
    SCL = 0;
    delay(1);
}

// I2C接收应答信号
bit I2C_ReceiveAck() {
    bit ack;
    SDA = 1;
    SCL = 1;
    ack = SDA;
    SCL = 0;
    delay(1);
    return ack;
}

// 向MAX30102写一个字节数据
void MAX30102_WriteByte(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dat) {
    I2C_Start();
    I2C_SendByte(MAX30102_ADDR & 0xFE);  // 写地址
    I2C_ReceiveAck();
    I2C_SendByte(reg);
    I2C_ReceiveAck();
    I2C_SendByte(dat);
    I2C_ReceiveAck();
    I2C_Stop();
}

// 从MAX30102读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MAX30102_ReadByte(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dat;
    I2C_Start();
    I2C_SendByte(MAX30102_ADDR & 0xFE);  // 写地址
    I2C_ReceiveAck();
    I2C_SendByte(reg);
    I2C_Receive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MAX30102_ADDR | 0x01);  // 读地址
    I2C_ReceiveAck();
    dat = I2C_ReceiveByte();
    I2C_SendAck(1);  // 非应答
    I2C_Stop();
    return dat;
}

// 初始化MAX30102
void MAX30102_Init() {
    MAX30102_WriteByte(0x09, 0x03);  // 配置采样率等
    MAX30102_WriteByte(0x0A, 0x27);  // 配置LED等
    MAX30102_WriteByte(0x0C, 0x00);  // FIFO_WR_PTR = 0
    MAX30102_WriteByte(0x0D, 0x00);  // FIFO_OVF_CTR = 0
    MAX30102_WriteByte(0x0E, 0x00);  // FIFO_RD_PTR = 0
}
// 显示心率
void display_heart_rate(unsigned int heart_rate)
{
    lcd_command(0x87); // 设置显示位置
    sprintf(str, "%d bpm ", heart_rate);
    lcd_string(str);
}

// 显示温度
void display_temperature(float temperature)
{
    lcd_command(0xC7); // 设置显示位置
    if (temperature == -1)
    {
        sprintf(str, "Err");
    }
    else
    {
        temperature += 4.2;
        sprintf(str, "%.1f C", temperature);
    }
    lcd_string((const char *)str);
}

void Init_DS18b20() // 18b20初始化函数
{
    DQ = 1;    // DQ复位
    delay(8);
    DQ = 0;    // 释放DQ
    delay(80); // DS18B20收到信号后延时
    DQ = 1;   // 读取DQ
    delay(30);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写时序
{
    uchar i = 0;
    for (i = 8; i > 0; i--)
    {
        DQ = 0;
        DQ = dat & 0x01; // 写1,在15微秒内拉低
        delay(5); // 写0,拉低60微秒
        DQ = 1;
        dat >>= 1;
    }
    delay(4);
}

uchar read_byte() // 读时序
{
    uchar i = 0;
    uchar dat = 0;
    for (i = 8; i > 0; i--)
    {
        DQ = 0; // 拉低ds18b20单总线
        dat >>= 1;
        DQ = 1; // 15微秒内拉释放总线
        if (DQ)
            dat |= 0x80;
        delay(4);
    }
    return (dat);
}

float ds18b20_read_temp(void)
{
    Init_DS18b20();  // 初始化18b20
    write_byte(0xcc); // 跳过读写序列号
    write_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 初始化18b20
    write_byte(0xCC); // 跳过读写序列号
    write_byte(0xBE); // 读温度寄存器
    temp = read_byte(); // 读取温度低8位
    temp = read_byte() << 8 | temp; // 读取温度高8位
    tempF = temp * 0.0625;
    return tempF;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i;
    TH0 = 0xFC;
    TL0 = 0x18;
    count++;
    i++;
    one_second_count++;
    if (i >= 500)                                // 0.5秒
    {
        i = 0;
        flag_S = 1;                        // 0.5秒标志
    }
    if (one_second_count >= 1000) // 1秒
    {
        one_second_count = 0;
        flag_1s = 1;
    }
}

// 外部中断 0 服务函数,用于检测心率脉冲
void External0_ISR() interrupt 0
{
    static uint last_time = 0;
    uint current_time = count;
    if (current_time - last_time > 20) // 消抖处理,20ms
    {
        pulse_count++;
        last_time = current_time;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float temperature = 0.0;
    unsigned int time_count = 0;
    // 初始化 LCD
    lcd_init();
    lcd_string("Heart: ");
    lcd_command(0xC0); // 第二行
    lcd_string("Temp: ");
    InitTimer0();
    // 初始化外部中断 0
    IT0 = 1;  // 下降沿触发
    EX0 = 1;  // 使能外部中断 0
    EA = 1;   // 使能全局中断
    IE0 = 0;         // INT0中断请求标志清0

    while (1)
    {
        if (flag_S) // 0.5秒
        {
            flag_S = 0;
            // 获取温度
            temperature = ds18b20_read_temp();
            temperature += 4.2;
            display_temperature(temperature);

            // 温度报警检查
            if (temperature <  30.8 || temperature > 35.8)
            {
                buzzer_alarm = 1;
                if (count % 2 == 0) { // 以1秒为周期闪烁鸣叫
                    BUZZER = 0;
                } else {
                    BUZZER = 1;
                }
            }
            else
            {
                buzzer_alarm = 0;
                BUZZER = 1;
            }
        }
        if (flag_1s) // 1秒
        {
            flag_1s = 0;
            heart_rate = pulse_count * 60; // 计算心率
            display_heart_rate(heart_rate);
            pulse_count = 0; // 清零脉冲计数
        }
    }
}有没有大神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