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电池点焊机

楼主:
网购8只铁锂电池和镍片,4并2串接上网购的铜电极,用热缩套管固定电极。用于电池镍片的焊接很方便实用。成本也就40元以内(4只铁锂电池的成本就11元)

网友A(2025-04-19):
有效果吗?

网友B:
焊电池电极镍片效果不错,其他的没有试过

网友A:
你这不行,你最好买电容做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行,你最好买电容做个

控制点焊时间确实比较难,但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C:
我用电容法,感觉可控、可靠,关键是故障率低、安全。

网友D(2025-06-12):
我也用电容法,对不同焊接,自己控制好电容的充电电压值,可控、可靠,安全

网友E:
焊薄片可以,厚的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电容法,对不同焊接,自己控制好电容的充电电压值,可控、可靠,安全

我有个6串的2.7V 720F超级电容准备用着小车启动器,顺带也当着点焊机用,可是搜索到的都是一节最多两节的,我不想把电容分开,做点焊机最高的电压可以多少?6串的应该会太高,实在不行就2串,就是担心点焊多了以后,和点焊没用上的的4串容量会差异很大,应该有这个可能吧?

网友G:
哈哈,别人做好的都要150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