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并联电阻总阻值,算出23456个 并联电阻的阻值,比如我输入总阻值,输入并...

楼主:
已知并联电阻总阻值,算出23456个......并联电阻的阻值,比如我输入总阻值,输入并联数,然后把每个并联的电阻值计算出来,有没有这样的工具,推荐一下.

网友A(2025-04-12):
需要的话,可以给你用WPS定制一个函数让你计算

网友B:
如果只是知道总阻值和第一个阻值,那么求234567.的唯一结果。。。。。。是不可能的,

网友C:
如果所有并联的阻值是相同的数,还好求一点。不同阻值的值就不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