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12V,灯珠2835的,规格书如附件,如果要做成5W的总功率(灯珠数量可以调整),灯...

楼主:
供电12V,灯珠2835的,规格书如附件,如果要做成5W的总功率(灯珠数量可以调整),灯珠串并联如何设计更合理?只有一个IO口控制,没有多余的IO

网友A(2025-04-14):
这个需求确实挺尴尬,WS2812-5V的封装是2835,12V的封装是5050

网友B:
一般2835灯珠额定电压在3.2 - 3.4V ,额定电流约60mA 。以下是灯珠串并联设计思路:
### 计算灯珠串并联数量
- **串联数量**:电源电压12V,灯珠额定电压按3.2V算,最多串联数量为 \( 12 \div 3.2 \approx 3.75 \) ,所以最多串联3颗。
- **并联组数**:总功率5W ,电源电压12V ,则总电流 \( I = 5 \div 12 \approx 0.417A = 417mA \) 。每3颗灯珠串联为一组,一组电流约60mA ,那么并联组数为 \( 417 \div 60 \approx 7 \) 组。

### 确定电路设计
- **电路形式**:采用3串7并的形式 。即3颗灯珠串联成一组,共7组并联。
- **添加限流电阻**:由于LED灯珠参数存在离散性,为保证每组灯珠电流均匀稳定,每组(每串)需单独串联一个限流电阻 。假设灯珠额定电压 \( V_{LED} = 3.2V \) ,额定电流 \( I_{LED} = 60mA = 0.06A \) ,则限流电阻阻值 \( R = (12 - 3 \times 3.2) \div 0.06 = 40 \Omega \) ,实际可选用接近且功率合适(如1/4W )的电阻,如39Ω 。
利用单IO口控制
可以采用三极管或MOS管作为开关元件,用单IO口控制其导通与截止,进而控制整个灯珠电路的通断 。比如使用NPN型三极管,将IO口连接到三极管基极,发射极接地,集电极连接到灯珠电路的负极(或正极,根据电路布局 )。当IO口输出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灯珠电路通电发光;IO口输出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灯珠熄灭 。若考虑更低功耗和更好的开关性能,也可选用MOS管,如AO3400 。

网友C:
这样提问是不明确的,2835灯珠是中等功率贴片超亮发光二极管,有0.1W 0.2W 和 0.5W.因其尺寸为2.8 (长) ×3.5 (宽) ×0.8 (厚) mm,故按照贴片LED灯珠尺寸命名方法,命名为2835灯珠。
功率:0.1W,白光/蓝光/绿光等 电压:2.8-3.6V之间,红光和黄光电压1.8-2.3V。电流30mA,白光光通量10-15LM.
功率:0.2W,白光/蓝光/绿光等 电压:2.8-3.6V之间,红光和黄光电压1.8-2.3V。电流60mA,白光光通量20-25LM.
功率:0.5W,白光/蓝光/绿光等 电压:2.8-3.6V之间,红光和黄光电压1.8-2.3V。电流150mA,白光光通量50-60LM
通常用恒流 ,半导体器件尽量保持比较小的动态范围之内,可减小半导体器件功耗和发热,设计好的话,可免散热措施,从提高电能转光能效率,且看电路图不是恒流源;
我设计电子开关控制增压泵就是一个荔枝,不加散热措施,因为元件功耗控制很小范围,靠元件本身就能很好散热。

网友C:
2个三极管组成的恒流源就能满足,因为2个三极管放大倍数乘积已经很大了。

网友D:
那4个MOS管是啥意思?如果只是控制灯珠,那么Q18和Q19就足够了,12V的话可以用3个串联+1个限流电阻为一组,这样一组一组的并联下去,直到达到你想要的功率,另一个办法就是全部串联,这得根据你选用的灯珠参数来确定灯珠数量,根据数量来计算恒流需要的电压范围,12V也得增加恒流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