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g单片机里面定时器中断和串口中断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5-04-13):
代码如下  我是想1us 定时器0中断一次  计数20000次时 定时器中断函数里  串口1输出数据  但是监控串口 没有输出   我也加了优先级 串口优先2  定时器0优先1
只有主循环里才能输出  具体看不出时序对不对

请大佬看看哪里有问题
难道是中断里面不支持再次中断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define     Baudrate1           115200L
#define     UART1_BUF_LENGTH    32

u8  TX1_Cnt;    //发送计数
u8  RX1_Cnt;    //接收计数
bit B_TX1_Busy; //发送忙标志

u8  idata RX1_Buffer[UART1_BUF_LENGTH]; //接收缓冲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void    PrintChar(u8 dat);

#define                SYSCLK                        24000000
#define                BAUD                                115200                                //22.1184M下,99.2-115.2均可驱动舵机。
#define         BRT (65536 - SYSCLK / BAUD / 4)

//端口定义
sbit        CH1in        = P3^2;
sbit        CH2in        = P3^3;
sbit        CH3in        = P5^4;
sbit        CH4in        = P5^5;

//常量定义

unsigned char S_data1[] = {0x00,0xFF,0xFA,0x05,0x03,0x1A,0x00,0x02,0xD9};

unsigned char S_data2[] = {0x01,0xFF,0xFB,0x05,0x03,0x04,0x00,0x00,0xDB};

u16 Scount=0;
u8 k;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Scount++;

        if(Scount==20000){                //20ms  串口输出一次

                PrintString1(S_data1);
                Scount=0;
        }

}

void Timer0Init(void)                //10微秒@24.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10;                //设置定时初值        10微妙
        //TL0 = 0xD0;                //设置定时初值        2微妙
        //TL0 = 0xE8;                //设置定时初值        1微妙
        TL0 = 0xE8;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PT0  = 1;    //高优先级中断

}

void Delay1000ms()                //@24.000MHz  //软件延时1000ms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92;
        j = 50;
        k = 238;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20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
        j = 211;
        k = 231;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UartInit(void)                //115200bps@24.000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CC;                //设定定时初值        115200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TL1 = 0x8F;                //设定定时初值        9600
        //TH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是能串口1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PS  = 2;    //高优先级中断

                B_TX1_Busy = 0;
                    TX1_Cnt = 0;
                    RX1_Cnt = 0;
}

void UART1_int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X1_Buffer[RX1_Cnt] = SBUF;
        if(++RX1_Cnt >= UART1_BUF_LENGTH)   RX1_Cnt = 0;    //防溢出
    }

    if(TI)
    {
        TI = 0;
        B_TX1_Busy = 0;
    }
}

void    PrintChar(u8 dat)   //发送字符
{
    SBUF = dat;
    B_TX1_Busy = 1;
    while(B_TX1_Busy);
}

void PrintString1(u8 *puts) //发送一个字符串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9;i++)
    {
        SBUF = puts[i];
        B_TX1_Busy = 1;
        while(B_TX1_Busy);
    }
}

void main(void)
{

                P5M1 = 0;
                P5M0 = 0;        //P5 标准输出口

                P3M1 = 0;
                P3M0 = 0;        //P3 标准输出口

                                UartInit();        //初始化串口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

//        EX1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while(1)//主循环
        {

        //                PrintString1(S_data1);

        //                Delay20ms();

        }

}

网友A:
PS = 2是个啥意思?PS不是一个BIT吗?
就是PS = 1一样了,PT0也=1,就是T0还是高于串口了,那么在T0中断里面调用发送函数过程中,串口是无法产生中断的。你这又是等待又是中断的,还要加个B_TX1_Busy ,感觉挺麻烦的,发送函数为何不直接用TI判定发送完成?

网友B:
虽然单片机累不死但是会忙不赢。你为了20ms发送一次串口信号让定时器中断20000次合适吗?你确定 PrintString1(S_data1);在10us时间内能完成吗?中断程序执行时间大于中断周期是忌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 = 2是个啥意思?PS不是一个BIT吗?
就是PS = 1一样了,PT0也=1,就是T0还是高于串口了,那么在T0中断里 ...

刚刚开始编这个单片机的程序 都是照的例子改写的  那简单一点的应该是怎么样 ?
改成这样还是不行
    PS  = 0;    //中断优先级 2
    PSH =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单片机累不死但是会忙不赢。你为了20ms发送一次串口信号让定时器中断20000次合适吗?你确定 PrintStrin ...

因为我程序需要1us就要判断电平高低来计数  其他判断程序还没写  先确定发送指令的方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开始编这个单片机的程序 都是照的例子改写的  那简单一点的应该是怎么样 ?
改成这样还是不行
     ...

PSH是啥?我也没找到。
我记得要提高优先级,就是PS = 1;同时PT0不能设置,就是保持=0;
这样串口才会比定时器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H是啥?我也没找到。
我记得要提高优先级,就是PS = 1;同时PT0不能设置,就是保持=0;
这样串口才会 ...

PSH就是PS的高位啊  优先级一共四级 00 01 10 11
妳说的那个简单的发送函数是什么样的  能贴一段代码吗
就是有T0中断 还有完整的串口发送数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SH就是PS的高位啊  优先级一共四级 00 01 10 11
妳说的那个简单的发送函数是什么样的  能贴一段代码吗
...

哪个头文件里面的定义啊
我也没找到STC8G.H里面,只有一个IP

网友A:
引用 楼主:
PSH就是PS的高位啊  优先级一共四级 00 01 10 11
妳说的那个简单的发送函数是什么样的  能贴一段代码吗
...

刚刚查看了PDF,有四个优先级寄存器,IP,IPH,IP2,IP2H。其中只有IP是可以位访问的。

网友C:
你先 解决 20ms 串口发送一次问题, 再去考虑 每us判断电平的问题。
就你写出 PS = 2;  以及写出 PSH = 1; 这个情况来看,不要折腾太多能力范围外的东西。